“洞洞板”的选用与焊接技巧

楼主:
万用电路板是一种按照标准IC间距(2.54mm)布满焊盘、可按自己的意愿插装元器件及连线的印制电路板,俗称“洞洞板”。相比专业的PCB制版,洞洞板具有以下优势:使用门槛低,成本低廉,使用方便,扩展灵活。比如在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作品通常需要在几天时间内争分夺秒地完成,所以大多使用洞洞板。

洞洞板的选择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洞洞板主要有两种,一种焊盘各自独立(图1,以下简称单孔板),另一种是多个焊盘连在一起(图2,以下简称连孔板),单孔板又分为单面板和双面板两种。根据笔者的经验,单孔板较适合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电路,连孔板则更适合模拟电路和分立电路。因为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电路以芯片为主,电路较规则;而模拟电路和分立电路往往较不规则,分立元件的引脚常常需要连接多根线,这时如果有多个焊盘连在一起就要方便一些。当然这并不绝对,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选择自己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就OK了。

另外,读者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材质的洞洞板:铜板和锡板。铜板的焊盘是裸露的铜,呈现金黄色,平时应该用报纸包好保存以防止焊盘氧化,万一焊盘氧化了(焊盘失去光泽、不好上锡),可以用棉棒蘸酒精清洗或用橡皮擦拭。焊盘表面镀了一层锡的是锡板,焊盘呈现银白色,锡板的基板材质要比铜板坚硬,不易变形。他们的价格也有区别,以大小为100 cm2(10cmX10cm)的单面板为例:铜板价格3到4元,锡板7到8元,一般每平方厘米不超过8分钱。

1 单孔板

2 连孔板

焊接前的准备

在焊接洞洞板之前你需要准备足够的细导线(图3)用于走线。细导线分为单股的和多股的(图4):单股硬导线可将其弯折成固定形状,剥皮之后还可以当作跳线使用;多股细导线质地柔软,焊接后显得较为杂乱。

洞洞板具有焊盘紧密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的烙铁头有较高的精度,建议使用功率30瓦左右的尖头电烙铁。同样,焊锡丝也不能太粗,建议选择线径为0.5~0.6mm的。

3 细导线

4 多股和单股细导线

洞洞板的焊接方法

对于元器件在洞洞板上的布局,大多数人习惯“顺藤摸瓜”,就是以芯片等关键器件为中心,其他元器件见缝插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边焊接边规划,无序中体现着有序,效率较高。但由于初学者缺乏经验,所以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初学者可以先在纸上做好初步的布局,然后用铅笔画到洞洞板正面(元件面),继而也可以将走线也规划出来,方便自己焊接。

对于洞洞板的焊接方法,一般是利用前面提到的细导线进行飞线连接,飞线连接没有太大的技巧,但尽量做到水平和竖直走线,整洁清晰(图5)。现在网上流行一种方法叫锡接走线法,如图6所示,工艺不错,性能也稳定,但比较浪费锡。纯粹的锡接走线难度较高,受到锡丝、个人焊接工艺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先拉一根细铜丝,再随着细铜丝进行拖焊,则简单许多。洞洞板的焊接方法是很灵活的,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即可。

5 常用的飞线连接法

6 锡接走线法

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很多初学者焊的板子很不稳定,容易短路或断路。除了布局不够合理和焊工不良等因素外,缺乏技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掌握一些技巧可以使电路反映到实物硬件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减少飞线的数量,让电路更加稳定。下面就笔者的经验谈谈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1、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
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某些洞洞板布置有贯穿整块板子的铜箔,应将其用作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无此类铜箔,你也需要对电源线、地线的布局有个初步的规划。

2、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
洞洞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材料。

3、善于设置跳线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多设置跳线不仅可以简化连线,而且要美观得多,如图7。

4、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
图8是矩阵键盘电路,图9是笔者焊接的矩阵键盘。这是一个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图9中的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读者可以对照图10好好体会一下。

5、善于利用排针
笔者喜欢使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比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这一点借鉴了电脑的板卡连接方法。

6、在需要的时候隔断铜箔
在使用连孔板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必要时可用小刀割断某处铜箔,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更多的元器件。

7、充分利用双面板
双面板比较昂贵,既然选择它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双面板的每一个焊盘都可以当作过孔,灵活实现正反面电气连接。

8、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
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图11)。

7 多使用跳线

8 矩阵键盘电路

9 矩阵键盘

10 矩阵键盘背面

11 芯片座内隐藏元件

“洞洞板”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或许它已成为你电子实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参考笔者提供的这些小经验、多动手实践,你将会体会到更好、更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网友:
学习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网友:
我是洞洞板爱好者

网友:
比赛里飞线越多扣分越多!很多时候都不提倡用飞线的

网友A:
求问这个图里的白色导线学名叫什么?@chenzhufly @okhxyyo @chuny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问这个图里的白色导线学名叫什么?@chenzhufly @okhxyyo @chunyang

难道不是普通的焊锡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问这个图里的白色导线学名叫什么?@chenzhufly @okhxyyo @chunyang

剥了绝缘皮的单股细导线吧,就是楼主贴的那种

话说这都是10年的帖子了,沙发还是我抢的,感慨万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剥了绝缘皮的单股细导线吧,就是楼主贴的那种

话说这都是10年的帖子了,沙发还是我抢的,感慨万千啊

哦  单股导线是吧?那不是剥了皮以后那都是通路的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普通的焊锡丝?

肯定不是焊锡丝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单股导线是吧?那不是剥了皮以后那都是通路的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优点就是不用再剥皮了,用多长剪多长,缺点就是容易短路啦,不过只要注意一点一般也没问题,注意一下邻近的焊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点就是不用再剥皮了,用多长剪多长,缺点就是容易短路啦,不过只要注意一点一般也没问题,注意一下邻近 ...

恩好的  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可以啊,搞得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这个图里的白色导线学名叫什么?@chenzhufly @okhxyyo @chunyang

可以用绕变压器的铜线,外部是绝缘的,这种容易短路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对初学者很有帮助,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