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个系统的PID控制

楼主:
系统工作要求:首先可设定目标电流值即工作电流(大约80A左右)作为PID的目标值,采集的电流为实际系统的工作电流(0—150A)作为PID的输入值。执行单元为输出0-100(对应0-180°的移相)驱动单向可控硅实现调压驱动执行单元。执行单元的电流为0-2A。

输入:0-150A的电流取其2次电流(1:30)后经互感器再经2K取样电阻获得0-5V电压,10位AD采集后送入单片机。
输出:0-100,控制单相可控硅调节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范围0-2A。

输入输出关系:系统刚上电时,检测的输入电流为120A左右,当增加输出,即减小移相角,输入的电流开始下降。一般的到80A左右为正常的工作电流 。

与其他的控制对象有一点区别就在于:输入与输出是反方向变换的,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用最大值减去实际采集电流值作为输入值给PID,其他的按照一定的比例换算成输出值控制执行单元,用一般的PID控制就行了啊。

以下是实际采集的4点输出电流和工作电路的数据(单位 A):
输出执行单元工作电流                        输入工作电流
0.28
0.58
83.5
0.68
0.78
76.5

希望高手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
先画图,列出线性方程吧.

先画图,列出线性方程吧.单片机实现线性方程的运算就可.

网友:
简单的对应关系可以不用PID控制法,查表法就可胜任

网友:
回复i

我用MATLAB画2次曲线。很明显数据不是线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