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串并口?

楼主:
搞电子的,串并口是常用到的接口。并口仿真下载器一般价格比USB口的便宜上不少,电路相对也比较简单。串口是下位机与PC通信的过去和现在,USB是现在和未来,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串口通信都要比USB通信来的简单方便。

现在的笔记本几乎都没有再配备串并口给用户了,如果确实需要用到串并口,可以通过笔记本自带的pci接口express或者PCMCIA转出并口,笔者曾经用过,转出来能正常使用并口h-JTAG。

笔记本pci接口如下图:

笔记本pci转并口卡:

现在的台式机上自带的串并口也逐渐消失的,要是台式机需要用到串并口而主板没有配备串并口,怎么办?有现成的,当然再好不过,要是没有现成的,怎么办?

方法一:pci转并口卡,这个跟笔记本类似,接上后,安装驱动即可使用,USB转串口也类似:

方法二:这个方法比较特殊,因为它实际上来说,电脑主板是提供了串并口的,只是没有直接在板卡接口里,需要用户自己引出来使用。
通过下图可以看到,主板自带接口上并没有串并口接口,只有DVI、VGA(三排针孔)、USB、PS/2、RJ45、S-video以及其它音频接口。

但是,我们不要被表象蒙蔽了,事实上,电脑主板上带有串并口接口的,怎么知道呢?设备管理器可以帮我们证实它们的客观存在性。

下面我们只要把实际上存在的串并口接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到主板自带的串并口了。
打开机箱,我们可以看到主板左下角位置的排针孔,这里并口已经引出来了。
1位置是并口排阵位置
2位置是串口排阵位置
3是已经引出来的并口,这种接口卡,到电脑配件商店可以买到,价格也不会很贵。

贴多一张:

引出来后的面板:

下面是为了方便,同学自己买了排线和并口等材料,自己焊接出来引线及接口:

总结:
本帖大概介绍了电脑需要使用到串并口的几种解决方案,主要介绍了电脑主板自带串并口,但是并没有现成接口,需要自己引出来使用的情况。当然还有其它解决方案,个人了解也相对有限。

笔记本的pci转串并口卡价格并不便宜,去年有同学花了近300元才买到,台式机的就便宜很多了,不到50就可以买到。自己引串并口的接口就更便宜了。

有些时候,买了USB转串口(USB似乎转不出我们仿真器下载器用的真正的物理并口)、PCI转并口等,使用会出现蓝屏的现象,一般都是驱动问题,建议使用它自带的驱动。

现在USB口的仿真器下载器,价格都逐渐下降,个人觉得,能用USB口,还是用USB口的好点。jlink(ARM)、usbasp(Atmel 51 AVR)、XDS510(TI DSP)、USBblaster(ALTERA FPGA)…………很多的价格逐渐下降,用于学习之用的话,淘宝买一个就应该够用了,真正公司企业开发的,我也不了解,不过,应该使用可靠点的好,比学习使用要求要高吧。

网友:
对于搞单片机的来说,好像串口和U口一样重要

网友A:
如果台式的没有串口的话,直接从电脑主板上的COM口拉几根线出来变OK了。我就是这样搞的,只耗了几根线。

网友:
楼上的 牛 呵呵 拉线有讲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台式的没有串口的话,直接从电脑主板上的COM口拉几根线出来变OK了。我就是这样搞的,只耗了几根线。

巨牛,何不分享一下?介绍下。

网友B:
真好啊,问下楼主,PCMCIA卡网上为啥有60的有180的呢,我看那180的就多了一根串口线,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图里那个东西一般要多少钱呢.

网友:
扩展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好啊,问下楼主,PCMCIA卡网上为啥有60的有180的呢,我看那180的就多了一根串口线,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图里那个东西一般要多少钱呢.

降价了么?我同学去年买的时候,只转出来并口,没有带串口,买了300+,笔记本用的。

网友C:
原来David同学是电脑高手啊!!
另外发现,原来我昨天在石牌西见到的那些东西就是PCMCIA卡,,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David同学是电脑高手啊!!另外发现,原来我昨天在石牌西见到的那些东西就是PCMCIA卡,,长见识了

……同学碰巧弄了这个自己引线出来的串并口而已,我比较有空,就发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
问一个实际问题,我用stc单片机,烧写要用串口,我就买了个转换线,25大洋,想用在本子上,结果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com设备,但是在烧写的时候就是不通过,哪位有经验,介绍个好用的线,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D:
回12楼:可以找我买根线哈哈,http://shop58590371.taobao.com
还有电平问题都解决了?
usb转串口号对上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包邮我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12楼:可以找我买根线哈哈,http://shop58590371.taobao.com 还有电平问题都解决了? usb转串口号对上否?

同意,要对上串口号,USB转串口DB9出来后下载STC要经过232电平转换,或者用PL2303(相当于USB转串口+232),它转出来的直接可以接STC单片机下载。

网友:
看看,学习学习,为以后做准备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啦。。。
呵呵~

网友:
谢谢啦,正愁电脑没串并口呢

网友:
买电脑时都干么,选串并都带地,不带不买

网友:
哇,楼主很给力啊,嗯嗯嗯!

网友:
我当初买电脑的时候也是选的主板带串口的

网友:
无意中发现楼主和我一样用的是映泰主板。我一直用USB转串口。

网友:
能用,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用过好几种,经常在调试的过程中会出现问题。找了半天,发现重新连接转接器就正常。可能是驱动做的不够完美 的原因吧。

网友:
原来我的电脑是有串口的!一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