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制作字幕显示屏幕保护

楼主:
本文介绍使用C#制作屏幕保护的方法,这个屏幕保护就是仿效视窗系统自带的字幕屏保。   屏幕保护程序的扩展名虽然是"scr",但其实是一个可执行的"exe"文件。但他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exe"文件。下面就来探讨一下,用C#是如何编写屏幕保护的整个过程。   一.本文中介绍的程序设计及运行环境    (1).微软视窗2000 服务器版    (2)..Net Framework SDK 正式版   二.C#编写字幕显示屏保程序的关键步骤以及解决方法:   (1).设定程序的窗体符合屏幕保护的要求:   由于屏幕保护程序就是一个可执行程序,所以在编写屏幕保护程序的时候,首先按照可执行程序来设计。但屏幕保护有自身的特点。譬如:屏幕保护都是充满整个屏幕的,并且没有无边。屏幕保护运行的时候,不能显示任务栏。在程序设计中实现这些特点,关键就在于对窗体的某些属性的设定上。下面是对窗体属性的设定,就可以满足屏幕保护的要求,具体如下: this.Name = "ScreenSaver" ; //窗体运行后无边界 this.FormBorderStyle = FormBorderStyle.None ; //程序运行后不显示在任务栏上 this.ShowInTaskbar = false ; //窗体运行后,最大化,充满整个屏幕   (2).使得字符在屏幕上不断移动:   实现字符在屏幕上像字符屏保一样不断移动,是通过一个定时器来完成的。不断移动的字符,其实就是一个Label组件。当设定好Label组件要显示的字符后,也就设定了在屏幕上要移动的字符。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都把Label组件的横坐标减去一个定值,这样在定时器的驱动下,Label组件的位置就变换了,带来的视觉效果,就是字符不断移动。   当Label组件的位置已经移动到屏幕的外面以后,这是就有把Label组件的横坐标回复到起始值(即:屏幕的最右边),然后判断Label组件的纵坐标是否位于屏幕的顶部,如果在顶部,则把纵坐标的位置重置在中部;如果在中部,则重置在底部;如果在底部,则重置在顶部。经过了这些判断,字符不仅可以实现从右往左移动,还可以变换字符进入屏幕的位置。从而也丰富了屏幕保护的内容。其实要实现这些判断,首先还必须知道屏幕的工作区域,因为只有先知道屏幕的工作区域,在能够实现对Label组件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设定工作。下面就是实现此步骤地具体代码: //得到计算机屏幕的工作区域 Rectangle ssWorkArea = Screen.GetWorkingArea ( this ) ; lblMarquee.Location = new Point ( ssWorkArea.Width - iDistance , lblMarquee.Location.Y ) ; //显示标签 lblMarquee.Visible = true ; // 增加2个象素点,你可以通过修改speed的值来改变标签的移动速度 iDistance += speed ; // 如果标签已经走出屏幕,则把标签的位置重定位到屏幕的右边 if ( lblMarquee.Location.X <= -( lblMarquee.Width ) ) { //Reset the distance to 0. iDistance = 0 ; //判断标签的位置是否在顶部,如果在,则重定位到中部 if ( lblMarquee.Location.Y == 0) lblMarquee.Location = new Point ( lblMarquee.Location.X , ( ssWorkArea.Height / 2 ) ) ; //判断标签的位置是否在中部,如果在,则重定位到底部 else if ( lblMarquee.Location.Y == ssWorkArea.Height / 2 ) lblMarquee.Location = new Point ( lblMarquee.Location.X , ssWorkArea.Height - lblMarquee.Height ) ; //重定位到顶部 else lblMarquee.Location = new Point ( lblMarquee.Location.X , 0 ) ; }   (3).检测键盘、鼠标状态,确定退出屏幕保护程序:   在屏幕保护运行的时候,当键盘被按动,或者鼠标移动,屏幕保护都会关闭。在实际的程序设计中,检测键盘是否被按动,通过"KeyDown"事件就可以判断。在程序中,判断鼠标是否移动的思路是通过二个全局变量记录下,程序刚刚运行的时候的鼠标的位置(即:X和Y),当鼠标移动的时候,判断移动后的位置和记录的位置是否有出入,如果有出入,就关闭屏保。下面代码功能就是检测鼠标移动,并结束屏幕保护,具体如下: // 把鼠标刚刚开始移动的位置给记录下来 if ( ixStart == 0 && iyStart == 0 ) { ixStart = e.X ; iyStart = e.Y ; return ; } //判断自屏幕保护程序运行后,鼠标的位置是否变动 else if ( e.X != ixStart || e.Y != iyStart ) { Cursor .Show ( ) ; timerSaver.Enabled = false ; Application .Exit ( ) ; };   其中"ixStar"和"iyStart"就是记录程序运行的时候,鼠标的起始位置。   (4).对Windows对屏幕保护设定参数的响应:   当屏幕保护加入到Windows系统后,你就可以通过Windows系统来设定屏幕保护的属性了,由于我们制作的这个屏幕保护,没有可供设置的选项,但也要对Windows的"设置"按钮进行响应。而要完成这种响应,所用的知识就是在Windows系统中按动"设置"按钮,对屏幕保护进行设定时,其实也就对屏保程序传递"/c"字符。而要设定口令,则会传递"/a"字符,据此,可以得到代码: if (args [ 0 ].Substring ( 0 , 2 ).Equals ( "/c" ) ) { MessageBox.Show("此屏幕保护没有可供设置的选项!","用C#制造屏幕保护" ,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Application.Exit ( ) ; } else if ( args [ 0 ] == "/a" ) { MessageBox.Show("此屏幕保护没有可供设定口令的选项!","用C#制造屏幕保护" ,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Application.Exit ( ) ; }   三.总结:   由于屏幕保护都是Windows程序,所以编译的时候,要产生Windows程序,编译的命令如下:     csc /t:winexe screen.cs   在正确编译"Screen.cs"后,可以得到"Screen.exe"文件,把"Screen.exe"改名为"Screen.scr",并拷贝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中去。至此这个字符屏保就完成了从编写到配置的全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