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SP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
AT89S51的ISP下载线和STC的ISP下载线是不一样的吧?因为我看有那种“24针并口--十针”的下载线,还有种就是我调试STC单片机用的,“九针串口-232转TTL-单片机TXD和RXD”。STC的单片机可以用前一种吗???这些问题让我很纠结啊 帮忙解答吧 呵呵

网友:
自己顶下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不是一样的。
1、AT89S系列的下载线是通过并口进行下载的,使用的是SPI方式进行下载。
2、STC是通过串口进行下载的,使用的是IAP方式进行下载,不一样的。
你想用哪一种芯片,就选用哪一种下载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AT89S51的ISP下载线和STC的ISP下载线是不一样的吧?因为我看有那种“24针并口--十针”的下载线,还有种就是我调试STC单片机用的,“九针串口-232转TTL-单片机TXD和RXD”。STC的单片机可以用前一种吗???这些问题让 ...

可以用前一种方式下载程序,不过你要找对STC上的ISP下载接口引脚

网友:
老练发言好,我不懂,我飘过!向来我是用什么片子就用什么的下载线,没研究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基本是明白了,不过还有点小疑问。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1、AT89S系列使用的也是ISP方式进行下载,但是是通过SPI接口。2、STC单片机是ISP方式下载,但是通过232接口。另外,结合tiankai001 的指点,是不是这样的:STC系列的可以用并口,但是要找准STC的SPI接口

网友:
您再回来看看吧

网友:
多谢,基本是明白了,不过还有点小疑问。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1、AT89S系列使用的也是ISP方式进行下载,但是是通过SPI接口。2、STC单片机是ISP方式下载,但是通过232接口。另外,结合tiankai001 的指点,是不是这样的:STC系列的可以用并口,但是要找准STC的SPI接口

STC的单片机基本是串口下载的。并口的我没用过。

网友:
串口的方便,并口太麻烦了,都没并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