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如何实现智能化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水手 21:22:38
建哥醉了
水手 21:22:50
群里的建哥醉了,才是专业人才
sinanjj 21:22:59

水手 21:22:59
他有我们需要的整套方案
sinanjj 21:23:08
我给他聊聊
sinanjj 21:23:13
他该懂技术把
水手 21:24:01
他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
sinanjj 21:24:12

sinanjj 21:24:25
没在线
水手 21:24:32
所谓的技术如何实现,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sinanjj 21:24:44
你需要未来的描述
水手 21:24:46
我现在就是物联网在旅游上面能做什么东西
水手 21:24:53
什么东西实现起来很有意思
sinanjj 21:24:56
就是目标描述
sinanjj 21:24:58

sinanjj 21:25:01
我理解
水手 21:25:11
全给提出来,有的实现起来没有意思
sinanjj 21:25:24

sinanjj 21:25:33
要有新意的
sinanjj 21:25:51
我是工程师, 技术做的不错
sinanjj 21:26:05
你要是说需求, 这个我得仔细想想
sinanjj 21:26:36
我可以告诉你,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如何操作, 比如需要哪些设备, 如何布置等
sinanjj 21:26:56
我们公司没做过旅游的方案
sinanjj 21:27:03
所以得现想想
水手 21:27:06
我现在更不关心技术上的
水手 21:27:12
更关心需求
sinanjj 21:27:18
恩, 理解
sinanjj 21:27:27
就是蓝图描述
水手 21:27:30
当然,也要以技术为准
sinanjj 21:27:40
武夷山多大
sinanjj 21:27:44
面积
水手 21:27:44
如果一个东西好用,但技术实现太麻烦,也是不可取的
水手 21:27:46
武夷山非常小
sinanjj 21:27:47
多少个景点
sinanjj 21:27:51
那就好
水手 21:27:55
72平方公里
sinanjj 21:28:01
这么小

网友:
sinanjj 21:28:05
山多高
sinanjj 21:28:17
景点数量
水手 21:28:18
平均300左右吧
sinanjj 21:28:32
预算的资金
水手 21:28:35
景点数量比较多,也分散
水手 21:28:38
一千二百万
sinanjj 21:28:54
这么多资金, 绝对什么想法都实现了
sinanjj 21:29:11
最先进的功能也能实现
sinanjj 21:29:43
人员定位感兴趣吗?
水手 21:30:13
不是一个一个需来来提
水手 21:30:21
就是关键来武夷山如何实现智能化
sinanjj 21:30:29
整体方案
水手 21:30:30
一卡通是个基础,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sinanjj 21:30:33
我知道了
sinanjj 21:30:34

sinanjj 21:30:43
而且这种应用, 一卡通并不好
水手 21:30:43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网友
水手 21:30:50
他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sinanjj 21:30:53
他没在线啊
水手 21:30:56
有海南岛的旅游方案
sinanjj 21:30:58
你们公司的?
水手 21:31:03
他在线,一直我和在聊
sinanjj 21:31:12
他做过肯定知道啊
水手 21:31:12
不是我们的,我不是公司
sinanjj 21:31:23
是政府部门?
sinanjj 21:31:31
直接投资?
水手 21:31:38

水手 21:31:46
政府单位,业主方
sinanjj 21:31:49
怪不得你不懂技术...
sinanjj 21:32:00
也没做过项目
sinanjj 21:32:08
你相当于甲方
水手 21:32:12
出钱的
sinanjj 21:32:19
对, 我知道
sinanjj 21:32:30
他给你的方案我能看看么
sinanjj 21:32:42
给你提供些意见什么的
水手 21:32:52
他不能给我
sinanjj 21:33:04
可以有效的防止你被忽悠
sinanjj 21:33:18
汗.............方案不能给.......
sinanjj 21:33:34
他方案不给你, 你就相信他手里有?
sinanjj 21:34:02
政府最容易被忽悠了
sinanjj 21:34:27
特别是你这种一点技术不懂, 又没项目经验, 但是是甲方的人
水手 21:34:42
甲方不是我一个代表
水手 21:34:54
我不懂不代表其他人也不懂
sinanjj 21:34:55
你遇到我, 整体方案可能给不出来, 但总能给你些建议,
水手 21:35:07
但得基于方案
水手 21:35:18
方案没有出来,谈的东西就远了
水手 21:35:26
你刚才说的有源无源,就是我以前没有听说的
sinanjj 21:35:30
我知道啊
水手 21:35:34
但这个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sinanjj 21:35:38
技术专业术语
水手 21:35:45
现在的关键还是如何实现智能旅游
sinanjj 21:35:51
我是从技术的角度, 分析, 应该用有源的
sinanjj 21:36:23
我从技术的角度给你分析, 应该使用有源的RFID, 才能实现智能旅游
sinanjj 21:36:32
这是我可以提供的建议
sinanjj 21:36:37
我可以想到的
水手 21:36:43
手机的RFID_SIM卡,是有源还是无源?
sinanjj 21:36:49
这个我可以写出两种方案的对比,
sinanjj 21:37:09
然后你可以拿着我写出来的对比方案找专家分析看看是不是这回事
sinanjj 21:37:33
但是整体方案, 因为我公司没做过旅游方面的, 所以一时半会也拿不出
sinanjj 21:38:05
手机的RFID_SIM卡,是手机供电的

网友:
水手 21:38:05
手机的RFID_SIM卡,是有源还是无源?
sinanjj 21:38:24
第一, 手机的SIM卡, 不是RF的
水手 21:38:30
它也有不要供电的,放在钱包里
sinanjj 21:38:41
手机的SIM卡, 它不属于RFID
sinanjj 21:38:51
那是电子钱包吧
sinanjj 21:39:09
这些产品, 我都有做的朋友
水手 21:39:17

sinanjj 21:39:21
手机的SIM第一不是RFID
水手 21:39:21
属于RFID
水手 21:39:31
是电信和移动力推的产品
sinanjj 21:39:32
电子钱包用了RFID技术
水手 21:39:38

sinanjj 21:39:43
我这从技术上给你分析
sinanjj 21:39:59
第一, SIM卡不是RFID, 因为SIM卡无法无线通讯
sinanjj 21:40:18
所以
手机的RFID_SIM卡,是有源还是无源?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sinanjj 21:40:32
你那这个问题找个专家问问, 看看他咋答
sinanjj 21:40:40
答是或者不是的都是错误的
水手 21:40:40

sinanjj 21:40:55
手机的SIM是需要手机提供电源的
sinanjj 21:41:13
就是SIM卡不是有铜皮接口么, 有个就是电源的
sinanjj 21:41:18
用手机电池
水手 21:41:26

sinanjj 21:41:30
SIM卡本身无电池, 但需要手机供电
sinanjj 21:41:46
一般的区分有源RFID和无源RFID
水手 21:41:55
有源RFID卡成本会不会更高?
sinanjj 21:42:04
有源的自己有电池, 无源的是读卡器通过天线感应提供电源
水手 21:42:04
象带手表那样?
sinanjj 21:42:09

sinanjj 21:42:13
有源的卡贵
sinanjj 21:42:19
所以你不常见
水手 21:42:27
有源的不是太复杂了吗?
sinanjj 21:42:34
像车库管理系统, 车上装的就是有源的
水手 21:42:34
我们肯定走无源的了
水手 21:42:49
无源的才方便
sinanjj 21:42:51
有源的是复杂, 但是功能比无源的强大的多
sinanjj 21:43:17
而这些功能, 很可能是你这个应用必须的
sinanjj 21:43:28
或者可以突出的一些应用点
sinanjj 21:43:52
而且你这个应用肯定是游客出门的时候回收回来有源卡
sinanjj 21:43:55
一次性投资
sinanjj 21:44:10
有源卡可以定位, 也逃不掉
sinanjj 21:44:34
比比实现的功能, 相比成本并不贵
水手 21:44:43
这个有点麻烦
sinanjj 21:44:45
而且你重点要的是功能, 创新
水手 21:44:48
有的人不一定退卡
sinanjj 21:45:11
有源的卡直接定位的, 就是知道你身上有
sinanjj 21:45:26
出门的时候你不交门禁系统不开门就是了
sinanjj 21:45:31
全自动操作
水手 21:45:45
我们的旅游不是住景区里面
水手 21:45:52
是住在景区外
sinanjj 21:45:57
北京国家大剧院好像是这么干的
水手 21:46:00
白天上山,晚上回住的地方
水手 21:46:04
第二天再上山
水手 21:46:14
吃住行全用卡来解决
sinanjj 21:46:17
那样的话, 就比较麻烦
sinanjj 21:46:24
那还是用无源的卡把
sinanjj 21:46:41
很多会议, 都是用的有源的卡
sinanjj 21:46:53
你要是考虑到吃住一条龙,
sinanjj 21:47:09
无源的成本上比较适合
sinanjj 21:47:20
有源的一张卡20-30吧
水手 21:47:33

网友:
sinanjj 21:47:41
无源的很便宜
sinanjj 21:47:56
基本可以随便发
sinanjj 21:48:24
虽然市价30, 但成本一张就几块钱
sinanjj 21:48:30
主要是芯片价格
水手 21:48:49

水手 21:49:06
上海交通一卡通,全是这个东西
sinanjj 21:49:28
这种大规模发放的, 都是无源的
水手 21:49:30
包括世博会门票,预约参观各个馆等等
sinanjj 21:49:37
我知道啊
sinanjj 21:50:05
但是, 你可能不知道, 会议, 展馆等很多都是有源的卡
sinanjj 21:50:11
智能化更强
水手 21:50:20

sinanjj 21:50:35
如果是像泰山那种, 进去玩, 出来从大门出来那种,
sinanjj 21:50:41
饭店都在景区里的
sinanjj 21:50:46
有源卡很适合
sinanjj 21:50:58
智能化强,一些功能可以提供,
sinanjj 21:51:10
但是如果饭店在外边
sinanjj 21:51:17
那还是无源的吧
水手 21:51:27
泰山,酒店也是在外面
sinanjj 21:51:38
呵呵, 泰山山顶上有饭店
水手 21:51:42
我们和泰山的是类似的
sinanjj 21:51:43
景区里边
sinanjj 21:51:52
你爬过泰山
sinanjj 21:52:00
泰山那块地多大啊
sinanjj 21:52:11
基本上消费都在景区里
水手 21:52:11
山脚下有饭店,但不多,而且也贵
水手 21:52:15
我去过
sinanjj 21:52:22
对, 但是基本上消费都在景区里
sinanjj 21:52:29
因为景区太大了.
水手 21:52:36
泰山也是在景区口换车
sinanjj 21:52:40
基本上都是景区
sinanjj 21:52:50
你换车的那里是中天门把
水手 21:52:51
然后在半山上上索道
sinanjj 21:53:14
那你一点感觉不出泰山景区有多大来
sinanjj 21:53:25
首先, 你下车的那地叫中天门
sinanjj 21:53:46
是泰山的半山腰, 如果你从山脚下, 走到那里需要2-3个小时
sinanjj 21:53:56
然后, 你做索道上的那段
水手 21:54:00
是的
sinanjj 21:54:05
人走又需要2-3个小时
水手 21:54:09
我当时只玩三小时
sinanjj 21:54:20
一般爬泰山需要1天,
水手 21:54:25
赶晚上济南的飞机
sinanjj 21:54:31
看日出晚上就爬
sinanjj 21:54:39
所以你不了解情况
水手 21:54:47
下山后直接打的去的济南
sinanjj 21:54:56
泰山景区大, 大到什么程度?
sinanjj 21:55:04
就是卖票的
sinanjj 21:55:14
得有专人在路上查票
sinanjj 21:55:22
怕你是从小路上上来的
sinanjj 21:55:33
是不是你遇到几个人拦路查票
水手 21:55:48
没有呀
sinanjj 21:55:54
泰山就是这么大, 可以说, 你说的那些饭店都是在景区里的
水手 21:55:55
直接上索道,还有谁查票
sinanjj 21:56:02
没有是你去的少, 没遇到
sinanjj 21:56:17
直接上索道肯定遇不到, 你没遇到, 不代表没有啊
sinanjj 21:56:33
山顶上的饭店贵
水手 21:56:36
这和我们讨论的旅游物联网有什么关系?
sinanjj 21:56:37
因为山上没水
sinanjj 21:56:44
如果是泰山景区
sinanjj 21:56:50
用有源的RFID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