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e上如何控制flash读写

楼主(2010-05-26):
spartan3e上如何控制flash读写
如题,我发现都是开发板上一个prom、 一个串行flash、一个并行flash,但是没有提供用户接口,只能下载配置bit文件。
我如果想在一个模块中调用flash并对其进行读写,请问如何操作,期待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FLASH
如何

网友A:
FPFA引导完成后,接引导ROM的脚便成了普通I/O,然后爱咋用就咋用呗,只要:
1、知道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
2、小心别把引导数据覆盖掉,下次无法启动了。
通常在FPGA嵌处理器,程序就和引导数据放在同一个ROM里,FPGA启动之后由HDL逻辑去读取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