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居然是正弦波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直接用clk_out引脚啊。

正弦波好啊,emc好过。

网友:
还是很标准的那种

网友:
那是最棒的。

网友:
我是很惊讶呢

网友:
不过,我怀疑,你的示波器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管教怎么可以输出模拟信号的
不然就不用DA啦

网友:
换了个示波器,还是正弦波

网友:
先检测一下示波器吧。我们的示波器,每年花不少钱检测,是500M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因为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导致方波波形变正弦波。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怎么就没有看到资料呢

网友:
地线夹子断线了吧

网友:
标准的正弦波,这也差太多了吧?套头出问题了还是示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