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怎样控制相位噪声
linda_xia
linda_xia

网友A(2010-05-26):
怎样控制相位噪声
本人最近作一个VCO,想请教大家一些减少相位噪声的方法
噪声

网友B:
低噪声器件;良好的布线;晶体管热稳定性筛选--最好选航天级带屏蔽脚的高频低噪器件;空气介质的微调电容--带屏蔽;Vishay金封电阻--外壳选择性接地;SC切真空BVA晶振--外壳选择性接地,激励电流在500uA左右,高精度感温元件让主振部分小恒温槽工作在晶体拐点;高精度电压基准作为主振管供电;高精度感温元件让壳体恒温槽工作在晶体拐点低20度左右,并有足够热容量。主振电路,缓冲电路,整形电路(如果方波输出)独立供电,云母电容耦合,去耦。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没细看,一看相噪就往OCXO上想,我上面说的是OCXO,个人VCO接触少,请大家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