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ads设置里的 R0base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0-05-26):
谁能告诉我ads设置里的 R0base是什么???谢谢!!!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linux
合作

网友A:
ro段起始地址,也就是你的flash连接地址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设成0

楼主:
30008000明显超过了flash的地址 怎么设置成它以后也可以呢

网友A:
你的硬件连接的地址是多少?
实际地址

网友A:
那看你的 手册,bank0对应的地址
应该是bank0的起始地址
除非开头你没放东东

楼主:
这个地址设置好了就是设置好了r0的地址了吧
后面的地址依次是那些寄存器的地址了么R2……r1等
那我调试程序的时候是在flash中调试还是在ram中啊

网友A:
ram
查查资料吧帅哥
你需要知道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