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XP2004里面直接设置PCB板子的大小?

楼主:
我以前做板子都是先摆好元件封装在框起板子,定尺寸。但是现在要求直接设置板子大小后在往里放元件封装,不知如何设置,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如何在DXP2004里面直接设置PCB板子的大小?”

选择Design,在选择Board Shape,在选择Redefine board shape,用鼠标选择你所要的大小就OK了

网友:
我弄好了,我是先放置4条直线,线是按照我要做的板子的大小设定长度,然后把元件就摆在4跳线围成的框里,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