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仿真器的问题,,有经验的回答下,,在线等答案

楼主:
问个仿真器的问题,,有经验的回答下,,在线等答案

我仿真器跑的时候
1.全速     可以点亮我的数码管
2.一直不停的单步(单步了很长时间),,,,,,为什么点亮不了数码管??/
原文地址: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33754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说详细 一点,比如用的是什么仿真器,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网友:
把你的程序还有调试时候的情况抓个图来看看

网友:
程序如上,,我如果点1.全速     可以点亮我的数码管...2.
如果点单步..那么点很长时间数码管都不亮,,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还是我什么概脸理解不对...

网友:
仿真器,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仿真器       万利电子的SE   -52HP

什么软件,   MedWinV3集成开发环境

怎样操作?
1.全速  可以点亮数码
2.一直不停单步很长时间  为什么不能点亮???

网友:
你的数码管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估计应该是你单步走的时候,没有走完数码管显示的内容

网友:
版主我一直用牙签插住了F8,,,运了很长时间

网友:
是动态显示,,全速可以,,我的理解是单步很长时间也应该可以,,为什么单步牙签插那就不行,,不亮了??

网友:
版主你帮我看下,,我经验不是很丰富??哪个地方出问题??还是我理解不对

网友:
当你点亮数据管的时候你的IO口有动作吗,你设置断点试试!
看看是否滞后!

网友:
我今天用牙签插哪个F8单步了一个小时数码也没看到亮

网友:
你说的灯亮是怎么亮的呢?是指只要程序运行它就会亮?还是需要外部有按键操作(或者别的触发信号)才会亮?是一直亮呢还是闪烁亮?
要是闪烁亮的话你可以将那个闪烁的时间给改短,然后单步也就可以了。(比如原来你的灯是闪烁每0.5S闪一次,你的单片机时钟为12Mhz,那么那个闪烁用的计数器就得要416666,即程序需要执行这么多次才能使灯亮,如果用单步来实现的话,假设每次单步需要1S执行一次的话(已经是非常快了)可以算下要很久才能使灯亮的,所以单步的时候可以将那个时间改小。)
还有你的灯亮要是在中断中触发亮的话,你可以先加个断点在中断中,运行到断点,就是进入到中断了,然后再单步。
如果你的灯是需要外部信号触发才亮的话,你可以修改程序模拟那个外部信号,就是那肯定是个判断语句,你就直接将那个判断语句设为真,就可以了。
如果要修改程序的话,注意备份程序。

这个是一个高人给我的建议,,大家看出什么问题不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