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3的CLKout功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NXP Cortex-M0/M3交流(87394268)

昨晚试一下LPC1113的CLKout功能,

CLKOUTCLKSEL = MAINCLK; //(MAINCLK=0x11)
如果这么赋值的话,CLKOUTCLKSEL的值就不是0x11,而是0x01.
而用的位的方式就是对的。
CLKOUTCLKSEL |= (1ul << 1)|(1ul <<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另外选择看门狗时钟输出时没看到波形。正在调试中。

网友:
AHB时钟,VPB算是ARM7系列就出现的概念,这里主要是细分了外设时钟的设置,从而不出现一刀切的现象。AHB时钟,VPB出现后,你可以独自的设计wdt ad io等等外设的专有时钟,这些个专有时钟是参考系统时钟,在进行分频倍频等操作得来的

网友:
低频率的外设时钟对程序设计有没有什么影响呢?M0里面的UART和SPI是有单独的分频器的。其他的是一个分频器。通过18个开关开选通。那么比如说 AHB总线被分频到1MHz来做为GPIO端口时钟,和AHB总线被分频到20MHz来做为GPIO端口的时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低频率的外设时钟对程序设计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低频率的外设时钟可以在做外围时感觉到,譬如wdt当你设计的时钟在20M时与时钟设计在10K时的定时时间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你时钟快,自然基准的步伐也快。看你需求调整

当你的io口做外部中断或是做状态采集,我想io的速率是决定着io工作的最高速度的,当然cm3的我没细细研究,是否可以设置io的这个参数,但是其他的芯片有这个功能

把数据都拷贝过去以后,怎么改变运行的模式呢?先前是在flash运行,难道还重启进入ram模式,呵呵然后再ram模式写完flash又重启进入flash模式??

网友:
楼主,你怎么可以写0x11呢,应该是0x03才对啊,clkoutclksel的值有效的是0-1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