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生成后的PCB所有封装都是绿色的?

楼主:
如图.而且我的AD6点击自动布线一定卡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画板框了没
我没用过AD6呵呵

网友:
有一个room框,删掉就好了,就是你U2,U4所在的区域。如果是想尝试一下自动布线还是可以试试的,但是如果想真正成图,不建议用自动布线,有修改的时间手动都布完了。

网友A:
另外,自动布线的话,你设置keep out layer了嘛?如果没有不能自动布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自动布线的话,你设置keep out layer了嘛?如果没有不能自动布线的

哦,非常感谢阿.我准备手动,但是你说的keep out layer需要怎样设置呢?你的意思点击那个层,再点击自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我的意思是,你先点那个层,然后画一个区域,默认的话应该是粉色的线,你把你所有器件放到这个粉色的区域里面,再自动布线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我的意思是,你先点那个层,然后画一个区域,默认的话应该是粉色的线,你把你所有器件放到这个粉色的区域里面,再自动布线就应该没问题了

哦,OK!谢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
学习啦,受益匪浅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