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LM3S8962评估板去下载另外一个LM3S8962芯片吗

楼主:
急待解决!我想用LM3S8962评估板做为下载器去下载另外一块LM3S8962产品板程序,方案是否可行,急待解决!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其实你使用串口引导

就能把代码通过串口升级

网友:
可以,你可以用上面的仿真器连接其他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用它仿真CAN的小板!

网友:
谢谢,我昨晚已经测试了,可以评估板主板下载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评估板上的仿真器也相当于一个独立的部分,是可以用来仿真其它板子的,
用自带的排线就可以下载仿真,CAN 驱动小板。
具体怎么实现仿真目标由评估板上的LM3S8962转向板设备的,这个还没弄明白,也请楼主搞好后,与大家分享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