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61lv25616

楼主:
read时序

write时序

怎么看懂这个时序

网友:
怎么看懂这个时序

网友:
先弄明白这几个控制管脚是做什么用的,控制关系确定了之后再看数据关系

网友:
简单说下读时序 。。。
OE是输出使能
CE是片选
LB、UB看你这片子工作在什么模式,如果是16bit模式,两个同时拉低,可以不用管。
DOUT就是数据输出
读数据的时候,先使地址信号和片选CE信号同时有效;
延迟TAA - TDOE 时间后,使得OE信号有效;
OE信号稳定以后,经过TDOE时间,可以得到有效的输出数据。
一个典型的RAM读时序。
楼主的问题问的太笼统,如果能够更具体些,就更好。。。

网友:
学习下,正在写时序

网友:
这是初学者常遇到的问题。

可以简单这样读这个写时序。如果用状态机来描述的话。

    1.  第一部让片选有效,其他输入信号无效;

    2.  输出有效地址和有效数据,确保地址和数据的保持时间

    3.  产生一个写脉冲,在写脉冲的上升沿数据写入。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