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FPGA 中嵌入的PowerPC 405 cores 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
我手里的开发板是xilinx公司的v2pro芯片的xupv2p开发板。
芯片是嵌入了PowerPC405 cores ;
开发板上有一个DEBUG 16针接口。

我想问一下,如何使用这个接口呢?如何调试,仿真嵌入的PowerPC 呢?
如果需要下载程序到这个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下载线呢?

网友:
通常调试PPC直接用Xilinx的JTAG Cable就可以了,就是板上那个USB口。DEBUG口是给专门的PPC ICE/TRACE工具用的。如果你不是因为有那些工具而在找板上的DEBUG口,那就可以把这些口忽略了。

XUPV2P板在各大国外院校很流行,在网上有很多教程和例子,自己Google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让我明白一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PPC在这芯片,起到的作用就是加强运算速度吗?
在进行程序设计的时候,不需要针对PPC进行一些特别的考虑之类的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