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提示没有定义呢?

楼主:
代码如下:
module top;
    wire[15:0] number;
    wire[3:0] conut;
    number_gen ng(number);
    bit_count bc(number,count);
endmodule
module number_gen(number);
    output[15:0] number;
    reg [15:0] number;
    event ready;
    initial
      number=0;
    always
       begin
           #50 number=number+1;
           #50 ->ready;
   end
endmodule
module bit_count(number,count);
    input[15:0] number;
    output[3:0] count;
    reg[3:0] count;
    reg[15:0] num_buf;
    integer i;
    always
       begin
           @ng.ready num_buf=number;
           count=0;
           for (i=0;i<16;i=i+1)
           if(num_buf[1])count=count+1;
       end
   endmodule
在用quartus ii进行综合时,提示“Error (10161): Verilog HDL error at top.v(27): object "ng" is not declared”,求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在定义number_gen这个模块以前就使用了这个模块类型名,这是不行的!(number_gen ng(number);)
而且也不推荐像你这样在同一个程序中出现多个module,最好通过元件实例调用的方式。

网友:
版主,我看资料是这样的啊?顶层模块调用number_gen模块,然后起一名称为ng,
然后在number_gen(ng)模块中触发有名事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可能一时心急,没有说清楚。
我上面的代码是在一本《verilog HDL实用教程》上看来的例子,主要是想看看有名事件是如何个触发情况,所以抄下来自己用modulesim来仿真(不过我对这个modulesim还不是很熟),结果发现出错了,所以我就搞不清楚了。
多谢版主帮手!

网友:
版主可否指点一下,具体是哪个地方出了错?看了半天,找不出来。惭愧!

网友:
FPGA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