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不用管脚是否可以悬空

楼主:
请组织给我解决一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是什么管脚,外设功能管脚可以!

网友:
是什么管脚,外设功能管脚可以!
就是这样吧

网友:
OK,谢谢!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尤其IO功能的管脚,在不使用的况下,默认是关闭的,不会受外界干扰
要想使用的话,必须开启(使能)相应功能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