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
我建的工程少了LPC13XX_Lib/inc,怎么搞?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没有这个方面的工程,你在例程中找到路径并加到工程中!
你的LPC13XX_Lib/是个编译好的库,还是源文件?

网友:
原来图片直接粘贴的不行,谢谢soso提醒

网友:
回daicheng:这个编译器的include里面添加不了东西,是编译好的,例程里是默认就有的,不知道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没看见图片的 ?

不知你说的是在这个位置的吗?   具体是那个位置的文件夹

 如果是上面的一图 中的, 应该是是下面的那个够吧, 具体你自己在看看吧  , 没有图片也不好弄的

网友:
把你需要的文件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下面,在编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