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C语言中的头文件

楼主:
       C语言中的头文件可以自己写吗?(转自电脑圈圈)
       一些初学C语言的人,不知道头文件(*.h文件)原来还可以自己写的。只知道调用系统库函数时,要使用#i nclude语句将某些头文件包含进去。其实,头文件跟.C文件一样,是可以自己写的。
       头文件是一种文本文件,使用文本编辑器将代码编写好之后,以扩展名.h保存就行了。头文件中一般放一些重复使用的代码,例如函数声明,变量声明,常数定义,宏的定义等等。当使用#i nclude语句将头文件引用时,相当于将头文件中所有内容,复制到#i nclude处。
      为了避免因为重复引用而导致的编译错误,头文件常具有:
     #ifndef LABEL
     #define LABEL
   //代码部分
    #endif 的格式。其中,LABEL为一个唯一的标号,命名规则跟变量的命名规则一样。常根据它所在的头文件名来命名,例如,如果头文件的文件名叫做hardware.h, 那么可以这样使用:
   #ifndef __HARDWARE_H__
   #define __HARDWARE_H__
   //代码部分
   #endif
   这样写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定义__HARDWARE_H__,则定义__HARDWARE_H__,并编译下面的代码部分,直到遇到#endif。这样,当重复引用时,由于__HARDWARE_H__已经被定义,则下面的代码部分就不会被编译了,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定义。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使用include时,使用引号与尖括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使用引号(“”)时,首先搜索工程文件所在目录,然后再搜索编译器头文件所在目录。而使用尖括号(<>)时,刚好是相反的搜索顺序。假设我们有两个文件名一样的头文件hardware.h,但内容却是不一样的。一个保存在编译器指定的头文件目录下,我们把它叫做文件I;另一个则保存在当前工程的目录下,我们把它叫做文件II。如果我们使用的是#i nclude ,则我们引用到的是文件I。如果我们使用的是#i nclude “hardware.h”,则我们引用的将是文件II。笔者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同事问,为什么他修改了那个头文件里面的内容,好象跟没有修改一样?就是因为他有两个一样的头文件(就像我们刚描述的那样),他是使用#i nclude引用的,而他修改时,却是当前工程所在的目录下的那个文件。

网友:
防重复定义时加下划线的标识符作为特殊标识,和普通的定义区分开,防止重名
譬如:
#ifndef _UARTH_            //如果没有定义
#define _UARTH_            //那么定义标志
                //下面跟着一堆正常的定义

#endif                 //结束这个if[/#]

因为很多头文件可能被多个文件包含,很多时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

而采用这种写法时,当重复包含这个文件时,第一次编译到#ifndef _UARTH_时条件满足,if里面的宏定义执行一次,
再次编译到#ifndef _UARTH_时条件不满足,if里面的宏定义就不会再执行了,也就不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了

网友:
H文件里应该有的:常量,结构 类型定义 函数声明 变量声明,
      不应该有的:变量定义,函数定义

网友:
说得很好,学习学习~~~
H文件里应该有的:常量,结构 类型定义 函数声明 变量声明,
不应该有的:变量定义,函数定义

这个有时会碰到有人这两个放进去:变量定义,函数定义。

网友:
楼主是国防部的哦,制服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共同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