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楼主:
一根视频线中间断了,两边都漏了一点线头,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两边的线头(线头在被捏着的地方不接触),信号恢复。请问这时手在电路中起到了哪些元件的作用?

网友:
导线的作用。人体本身也是一个导体。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做导体的效果好不好

网友:
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
是否单纯是一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A:
电容的作用,对射频有效,对直流信号就未必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作用,对射频有效,对直流信号就未必有效

只用电容的作用吗?那这个电容等价于多少容量的?无级性的?

网友:
7楼的对,信号耦合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