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使用8962开发板

楼主:
win7下系统不能自动识别开发板,打开手册看:
Requirements
  You have a PC, with a USB interface, running Microsoft® Windows 2000 or XP
  You have the Stellaris® Evaluation Kit Documentation and Software CD
其实在win7下需要手动驱动三个程序,主板、can板及虚拟串口,从硬件管理器分别驱动即可。
另外,我的win7是32位的,我认为64位的win7可能不能用,谁有试一下,我的电脑没光驱。
file:///E:/1

网友:
怎么发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附件的形式上传,然后在光标位置点击“插入”

网友:
m3 day当天我就用的win7 64bit的系统,一切正常
当时记得有个技巧,好像装驱动的时候要装两次什么的,找ti的人问一下吧,

网友:
64位win7下可以使用EK8962;如果驱动程序不能在连接开发板后自动安装,可以在“控制面板”中的“资源管理器”下,找到带“?”的设备,用“更新驱程”的方式手动安装。要安装3次,一个是board A,一个是board B,另一个是虚拟串口。

网友:
32位的WIN7没问题,64位的没试过。最搞笑的是AK100仿真器的驱动,没有WIN7的,拿个XP下的驱动居然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