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
想知道:电容在什么情况下具有隔交通直的作用?

网友:
一般我只听过隔直通交。

网友:
这个太难了吧,即使击穿了也不会隔交流啊。。。。。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这个电容是并联在电路中的,比如电源电路的输出级,这样就可以将交流噪声信号通过并联的电容引到地或者其他的地方,直流正常通过,流向负载!个人一点点浅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