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sm若干问题

楼主:
问下那个编译出来的OBJ文件在那里的,是下面直接显示的还是怎么的
另外那个link具体是连接什么啊

网友:
如果你是手工编译就可以在指定的文件夹下面看到.obj文件,可能是便已设置里将文件放到临时目录
使用bin下面的ml.exe来汇编

网友:
没用过这个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网上人家说的流程做的,应该是手动的吧,另外,我编的程序老说我没定义符号A,那又是怎么回事,难道累加器A也要定义,

网友:
obj文件的位置自己找一下就知道了。
linker的作用是把所有obj和lib的代码块提取出来,重新装组成exe.com.sys.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