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之三:通过USB接口控制开发板LED闪烁速度并读取AD转换结果

楼主:
    一直想充分利用LP1343的USB Device接口作为初期开发时的人机接口。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原代码研究。所有程序基于:LPCXpresso v3.3 和VC++ 6.0。

    同时我们也提供编译好的WINDOWS程序,方便没有VC++编译器的朋友。

    LPCXpresso 有两个USB HID的例子:“usbhid”和“usbhid-rom”,usbhid-rom利用了引导ROM包含的USB驱动程序,简化了我们的USB应用开发。

    为了更快的介入到USB开发,这里以usbhid-rom为基础,加入LED闪烁、AD5通道转换。PC机通过USB接口控制LED闪烁速度,并不断读取AD5通道转换结果。

    为了完成以上工作,需要引出LPC1343的USB接口,电路很简单,里面的1.5k电阻我一时找不到,用了2K的。

    如图

    上图我们只是简单的把D+通过一个电阻接到+3.3V。

    元件不多,可以直接焊到开发板。下面是焊好的开发板:

后面的附件里代码包中有完整的范例。
1)将指针映射到片上驱动程序表中:
ROM ** rom = (ROM **)0x1fff1ff8;
2)使能32位定时器1(CT32B1)和IOCONFIG模块: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EN_TIMER32_1 | EN_IOCON);
3)初始化USB时钟和引脚:
(*rom)->pUSBD->init_clk_pins();
4)设置设备类型和信息:
USB_DEV_INFO DeviceInfo;
HID_DEVICE_INFO HidDevInfo;
HidDevInfo.idVendor = USB_VENDOR_ID;
HidDevInfo.idProduct = USB_PROD_ID;
HidDevInfo.bcdDevice = USB_DEVICE;
HidDevInfo.StrDescPtr = (uint32_t)&USB_StringDescriptor[0];
HidDevInfo.InReportCount = 1;
HidDevInfo.OutReportCount = 1;
HidDevInfo.SampleInterval = 0x20;
HidDevInfo.InReport = GetInReport;
HidDevInfo.OutReport = SetOutReport;

MCU的代码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自己看附件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只是简单的把D+通过一个电阻接到+3.3V。所以开发板必须先通电运行才能让PC机找到USB设备(也就是原开发板的USB线先通电让LPC1343程序运行起来,然后再把我们DIY的USB接口连到PC机),否则PC机将报告未知的USB设备。这时需要你重新拔出DIY的USB线,然后再插上就可以了。

    现在运行PC机程序:USB_HID_TEST

    点Find按纽,找到我们的USB设备

    上面的link 1就是我们的USB设备,选择。

    右侧显示我们的控制窗口。

    调整滑块位置,控制LED闪烁速度

    同时AD5通道的转换结果,你可以把AD5短路到GND,看结果是否为零。

USB_HID_TEST程序以及原代码见附件

网友:
很好很强大,此贴必顶。

网友:
对附件的说明

忘记了说明这些附件的作用了,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无法编辑原帖,重新发帖说明。.;P

usbhid-led-ad5.zip : LPC1343的原代码: USB设备初始化、USB设备连接、控制开发板LED闪烁、接收PC机数据改变LED闪烁周期、发送AD5通道AD转换结果到PC机。

USB_HID_TEST.rar : 编译好的WINDOWS程序。

USB_HID_TEST-code.rar : WINDOWS程序的源程序。

网友:
的确很牛,顶一个

网友:
下载了上位机程序,太好了;
高人啊;
嘿嘿,慢慢学习

网友:
谢谢,真的不错!

谢谢,真的不错!

网友:
能不能给说说 USB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很有用啊,感谢。

网友:
编译后的图少了一部分,附件有图片。

网友:
估计是因为我没有硬件设备,所以,软件编译后就没有后续的界面。

网友:
怎么才能实现电脑重启后不用重新插拔HID设备,直接检测到设备呢

网友:
l楼主威武  顶上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参考下,有用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