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特性学习之一,USB ISP下载

楼主:
看了几眼数据手册,突然发现,LPC343居然支持USB ISP 下载。也就是说,你不用任何下载器或调试器,只用一个usb口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LPC1343里,这在普通的8位,16位单片机和ARM7上是绝无仅有的。

也就是说,PIO_01 (板上丝印为FT/GPIO)= LOW, PIO_03(板上丝印为USB-VBUS) = HIGH

在拉个1.5K的上拉电阻,在电脑上就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就是LPC1343的flash存储器。

需要下在代码,只要把生成的bin文件copy到这个“可移动磁盘”里,就可以了。各位,下载是不是特别方便。

呵呵。

网友: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上拉是要连接 3.3v ,我连接的VBUS,也就是5V,但也好用,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也太方便了吧,居然是可移动磁盘,连驱动都省了。。。

网友:
有这么方便吗,简直太棒了

网友:
呵呵!不错。
只是我的卷标:CRP DISABLD。
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CRP DISABLD :可读/写用户Flash

网友:
很有见地!!!

可惜我的是1114的  要不得却很好 , 一般的芯片还真是不可能有的,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趋势啦,  不知可不可以直接删除 或替换,  很好的感受!!!!!1

网友:
不知可不可以直接删除 或替换?

当然可以拉。

网友:
呵呵,这个功能较方便

早年的AT89C51SND1就有这功能,为的就是方便升级MP3播放器的固件。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样操作的?

我也研究了一下,发现把bin文件拷贝进去后,上电程序根本就不运行。请问楼主是怎样操作的?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n文件不包括你程序运行的中断地址,直接拷贝进去后是不能运行的,你可使用软件下载进去在下载的时候是可以设置地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使用什么软件下载?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 ISP下载 只要把生成的bin文件copy到这个“可移动磁盘”里,那么说明芯片中已经集成了USB的启动程序,那么说明启动地址是默认的,这样可以运行!  我以为你要自己完成这个U盘功能 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说的对。。

芯片中已经集成了USB的启动程序。

网友:
回1楼。

我也研究了一下,发现把bin文件拷贝进去后,上电程序根本就不运行。请问楼主是怎样操作的?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吗?

软件版本要最新的,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生成的bin文件,有问题,所以程序不运行。
我使用了两种方法生成bin,第一种是手动生成的,不能运行,第二种自动生成的,就可以运行,我发的关于bin文件生成的帖子,详细说明了这两种方法,请各位去看看,为什么第一种生成的bin文件不运行。
帖子在:
LPCXpresso生成bin文件的方法及一些命令设置(图文并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54-1-1.html

网友:
???
不用串口下载,直接连接用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是早前发了个贴介绍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