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GA图像显示

楼主:
我前不久做了个信号显示的,然后打算做下图像的,附件中是程序代码,里面要求定制一个数据宽度为3位(分别表示红,绿,蓝三色),地址为12位的ROM。我在建.MIF文件时出了问题,请问图形或者中文字符的模取得之后以什么方式来新建这个.MIF文件???本人愚钝想了好久都找不到解决方式,希望路过的高手能指点下迷津,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动态初始化问题,这个好像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
vhdl没搞过

等俺的显卡回来,看我做的开源的显卡吧(非sdram版本)

网友:
另外,建议别搞doc格式,这玩意,弄不好就有病毒

直接贴出来,不就结了,也没多少内容。

网友:
我也在弄,弄好了告诉你。。。弄不好就。。。

网友:
其实,取模的时候可以选择二进制文件还是数组格式。
你选择为二进制文件。用UE或者VI查看二进制数据。
具体二进制格式我也不太清楚。
图像可以生成一个文件。
而文字,有必要生成单个二进制文件,(多个字符二进制文件是否存在间隔符号?),
利用C语言将文件数据读取数据出来,然后利用下面这个方式写成mif格式文件。
下面这个代码是利用C语言输出MIF格式的数据。
你可以利用cmd命令生存mif文件。只是参考,不实用。

#include
#include
main()
{
        int i;
        //double c;
        double s;
        for(i=0;i<=256;i++)
        {
                //c=atan(1)*4;
                //printf("%f\n",c);
                s=sin(atan(1)*8*i/1024);
                printf("\t%-6d:%4d;\n",i,(int)(256*(s)));
        }
}

网友:
期待WANGKJ的显卡哦。前段时间还听说有个朋友准备做个USB显卡。哈哈,这年头这是多元化啊。

网友:
嘿嘿,我是计划弄
还没走到那一步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