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nRF2401的收发。
范小川
范小川

网友A(2010-05-30):
关于nRF2401的收发。
我想问一下,NRF2401的芯片发送数据时,怎么检测它到底发没发信号,我看了许多关于这部分调试的文章,只是对这个问题一带而过,我现在都不知道整个程序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是发射呢,还是i接收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用的是MSP430单片机,没有用SPI么模式,给它发数据,是模拟的SPI模式时序发的,单片机往nRF2401里写数据是否需要精确地速率呢?即用不用调整430的主时钟来达到与芯片相应的速率?
数据
问题
程序

网友B:
楼主好好看一下SPI的协议你就会清楚了,在SPI中,发送的接收都是由主控制器发起的,而且时钟也是由主控制器提供的,一般来说,从机的SPI口会有一个最大时钟频率,也就是说只要时钟频率小于最大值就可以正常通信,至于你发给24L01的命令什么时候能响应,这个就不受SPI影响了,而是由24L01内部决定的。还有就是有SPI口的是NRF24L01而不是NRF2401,NRF2401是一种单线通信的模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恩,你说的时钟那个我明白了
不过,你说的nRF2401是单线通信模式的意思应该nRF是是半双工吧。SPI模式也支持半双工模式的,他可以直接用三线模式,而不是4线模式,去掉一个数据线应该就能实现。不过用SPI模式的是比较麻烦,还要配置许多寄存器。所以直接就模拟时序了。现在已经调试出来了。
thank you!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顺带问下,哪有完整的S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