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单片机计算正弦电压有效值的计算公式

楼主:
我的设计是用c8051f20中的ADC对2VPP正弦电压(1KHZ)进行采样,共采样65536个点,A/D采样率为20KHz,精度12位。接下来是不是把采样值存入数组,怎么计算电压有效值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一般使用查表计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先平方,然后在周期nT内积分,再除以nT,最后开平方,这样行不行啊 ? 不过感觉会发生溢出

网友:
如果你能保证是正弦的话,有个最好的办法,采样最大值乘根2,但如果不能保证的话就要用积分了

网友B:
10:35实训过后一进班,感觉怪怪的……

网友:
什么怪怪的?

网友:
直接查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5实训过后一进班,感觉怪怪的……

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