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心电监护系统的设计

楼主:
  心电图(ECG)是心脏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常规心电图是病人在静卧情况下由医院的心电图仪记录的短时间心电活动,由于心脏病发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所以在非发作期做常规心电图检查获取疾病信息的几率很低。
  因此,将心电监护从病床边、医院内扩展到家中,实现实时远程监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尤其是无线网络的迅速普及促使嵌入式技术应用的条件日趋成熟,此外,心电监护对心脏病诊断的重要性也使得远程监护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研究并设计了一套实用的便携式移动心电监护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随时随地将患者的心电信号通过GPRS网络无线发送到设在医院的PC机上,或者将心电数据先存储在本系统中,然后再通过USB实现高速回放。
  系统的总体设计
  本文所设计的便携式移动心电监护系统由心电监护仪、通信网络和监护中心三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其工作过程如下:

图1:便携式心电监护系统总体框图
  心电监护仪由患者随身携带,通过粘贴式电极可随时采集用户的心电数据,并进行放大、滤波、A/D转换,然后存储到串行闪存中。当存储一定时间的心电数据后,可以
通过GPRS无线上网,利用无线网络将数据传送给位于监护中心的上位机。也可通过USB直接连接到上位机,进行本地高速回放。
  本文将重点介绍心电监护仪的设计。由于是便携式设备,所以设计时必须考虑尽量降低功耗、体积和成本。经过反复地分析比较,最终决定采用Z-World公司的工业级控制芯片Rabbit3000微处理器作为心电监护仪的主芯片。
  尽管Rabbit3000是8位微处理器,但其内存空间可达1M,主频可达22M。它具有丰富的接口资源,共有40条并行I/O口线(与串行口共用)。此外,该器件的功耗非常低,处理器时钟可由32.768KHz振荡器驱动,并将主振荡器断电。此时电流约为100μA,而处理器仍能保持每秒10,000条指令的执行速度。
  系统硬件设计
  在进行总体硬件设计时,以Rabbit3000高性能微处理器为核心,利用外部接口扩展了512K的并行Flash和512K的SRAM,存储空间达到1M,并扩展了USB接口。利用串行接口扩展了串行Flash、A/D转换和无线模块MC35。以下重点介绍无线模块和USB模块的硬件设计。
  1. 无线模块MC35硬件设计
  无线模块负责完成心电数据的无线传送。为实现此功能,本系统采用了西门子公司的MC35模块。这是西门子公司首款支持GPRS的GSM/GPRS模块,体积小巧,易于集成到便携式终端中。通过串行口连接,使用AT命令对该模块进行控制和数据传送。
  西门子公司的MC35模块具有一个40脚的零插入力连接器,该连接器中提供了串行接口、音频接口、SIM接口、状态引脚、电源接口等接口,通过这些接口与SIM卡座、天线以及主控制器相连。MC35的串行接口TXD0和RXD0与Rabbit3000的串口B,即引脚TXB和RXB(PC4和PC5)相连,以实现与MC35之间的通信。MC35的IGT引脚为其启动引脚,需要开漏极驱动器驱动。而Rabbit3000的端口E具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因此选用PE5作为MC35的启动控制线。在MC35的电源接口中有电源输入引脚、电源输出引脚和充电引脚,其中充电引脚可用来给电池充电。本系统采用电池供电或外部充电。如图2所示。
  设计时需注意的两点是:本系统使用电池供电,由于MC35在上行传输需提供2A的峰值电流,这会引起电压突然下降,因此设计电路时要加足够大的电容,以防电压突然下降;在SIM卡电路设计时,需要注意电磁兼容性的问题,否则会影响MC35的通信效果,甚至导致MC35无法正常工作。

图2:MC35模块硬件连接图
  2. USB模块硬件设计
  USB模块负责完成心电数据的本地高速回放,它提供了另一种数据传输手段。通常的串口RS-232只是利用一条线进行数据传输,而USB传输是利用D+和D-线上的差分信号,与主机进行数据的传输,充分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本系统采用恩智浦公司的PDIUSBD12实现USB传输。
  PDIUSBD12(以下简称D12)是恩智浦公司的一款性价比很高的USB芯片,完全符合USB1.l版的规范。是在USB1.1协议设备端使用最多的芯片之一,是一种纯粹的USB接口芯片,需要外部微处理器控制。
  本系统利用Rabbit3000微处理器控制USB芯片D12来完成USB传输,此时D12就是单片机的一个外设。D12与Rabbit3000之间的数据传输是通过8位数据线来实现的,即D12的并口数据线D0-D7与Rabbit3000的数据线D0-D7直接相连。

网友:
你为何不用无线通讯设备???

网友:
互联网尤其是无线网络的迅速普及促使嵌入式技术应用的条件日趋成熟,此外,心电监护对心脏病诊断的重要性也使得远程监护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期待为您服务,谢谢分享!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好文章,内容讲解详细,非常不错,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