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线路板还原电路图的方法

楼主:
在遇到一些小的实物,或者有需要的时候,遇到无图纸的电子产品时,需要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原理图。虽然在规模稍大的情况就,就变得很复杂,但是在掌握以下几点后,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对于简单一点的电路,就不在话下了 1.选择体积大、引脚多并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等作画图基准件,然后从选择的基准件各引脚开始画图,可减少出错。   2.若印制板上标有元件序号(如VD870、R330、C466等),由于这些序号有特定的规则,英文字母后首位阿拉伯数字相同的元件属同一功能单元,因此画图时应巧加利用。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是画图布局的基础。 3.如果印制板上未标出元器件的序号,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制造厂在设计印制板排列元器件时,为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把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布置。找到某单元起核心作用的器件后,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同一功能单元的其它元件  4.正确区分印制板的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以电源电路为例,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也可从三端稳压器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工厂在印制板布线时,为防止自激、抗干扰,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高频电路则常有大面积接地铜箔),电源线铜箔次之,信号线铜箔最窄。此外,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电子产品中,印制板上往往将各自的地线分开,形成独立的接地网,这也可作为识别判断的依据。   5.为避免元器件引脚连线过多使电路图的布线交叉穿插,导致所画的图杂乱无章,电源和地线可大量使用端子标注与接地符号。如果元器件较多,还可将各单元电路分开画出,然后组合在一起。  6.画草图时,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用多色彩笔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元器件等按颜色分类画出。修改时,逐步加深颜色,使图纸直观醒目,以便分析电路。 7.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如整流桥、稳压电路和运放、数字集成电路等。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形成电路图的框架,可提高画图效率。   8.画电路图时,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的电路图做参考,会起事半功倍的作用以上的粗体,均为重要的概括,希望大家在学习实物转为电路图的时候,可以从这几点中出发,掌握到这种技术,因为,这可是一个电子工作人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