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74LS04 反相器用5V电源可以么

楼主:
手册上要7 V, 但是我的电路电源是5V,不知道可不可以驱动.

网友A:
7V指的是保证器件不损坏的最大耐压,工作电源范围应该是4.75~5.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7V指的是保证器件不损坏的最大耐压,工作电源范围应该是4.75~5.25V。
哦,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