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 高手进

楼主:
我在这招了半天也莫有找到我要的答案,发个帖看看有没有高手给我支支招。
关于无线信号如何检测的问题,方法越具体越多越好。。。用示波器的话说明具体的用法。我琢磨很久了,奈何能力有限。。。

网友:
给自己顶,嘎嘎

网友:
得用频谱仪

网友:
做无线没有频谱仪就没得玩了

示波器看的不是很准确 你看下数字示波器上有一个FFT运算 也是频谱图

网友:
无线电信号的检测问题

无线电信号的检测一般是用频谱仪配合高增益全频段天线进行检测,频谱仪的工作范围是有限度的。一般这样在频谱仪扑捉范围的信号都能检测到。
   有一些特殊的信号,也就是定向的,比如卫星信号干扰器,必须使用专用的场强仪,那就是用卫星高频头做的场强仪,这种仪器可以测向,能迅速查找到干扰源的方向。
   还有一种几MHz到100MHz左右的无线电信号的检测,可以使用自制的简易场强仪进行测量,也能取的很好的效果。
   用示波器检测无线电信号,,只要在示波器显示的频带内,也是可行的,但是示波器的工作频率在GHz频段的,是很少见到的,我使用的示波器工作带宽只有100MHz。频率较高的示波器价格昂贵。同时,示波器的接收灵敏度也不是很高,所以一般不提倡用示波器检测无线电信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用的东西做什么样的用途?现有的频谱仪器不用?怎样玩RF?如果是买不起设备,仪器现在可以租借,呵呵,想想办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NRF2401的模块,发送接收程序写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检测无线信号,看了许多资料都没有显示怎样检测,调试结果老不正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要检测什么。检测信号存在用场强计,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
检测一个芯片的集成天线是否发射出了一个高频的信号,大概是2.4GHZ。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笼统

检测无线信号,这个问题太不清楚了,太广泛了,检测无线信号,首先需要匹配的解调设备,解调出数据或者射频信号,再做处理。

不知道你要检测哪个频段的的无线信号,是仅仅检测射频信号呢?还是需要解调出数据信号?

网友:
顶10楼

十分想知道知道怎么能检测到2.4GHZ的高频信号?

网友:
载波电平监测

桂林明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桂林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本着“善待尊重员工,诚实服务客户”的原则,历经二十余年的稳步积累发展,产品已在国内广播电视系统,军队国防建设,通信行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市场占有率每年高速递增,欧盟发达国家出口销售额稳步增长。
作为技术密集型生产企业,旗下如数字电视前端设备,数字微波传输覆盖设备,广播电台传输设备,射频模块,多接口一纤通光收发设备,广播电视载波电平监测设备等已形成完整系列,并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通过军品及ISO质量体系认证。

网友:
Lz需要买台频谱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检测程序写对没有

用两个模块一个发一个收就行了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