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式键盘识别程序

楼主:
小弟求一独立式键盘识别程序按下弹起之后才识别!!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用while实现
如,按键接在P10口上面,按下时为低电平,键盘识别完后你可以加一句
while(!P10);
这样就要等你松开键盘时才会执行后面的程序,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键盘损坏,不能弹起时,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网友:
 用while的话,按下键不放开程序就憋死了。应该用定时中断,每次读键后记下键值,并和上次上次比较,检测出键状态的跃变沿。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键盘???
不过有的单片机有双向的沿跳变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可以设置的。要不就要做防拌动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