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 WinXP双系统安装

楼主:
呀,儿童节要到了,贪玩的坛友们来玩一下。谨以此文,纪念我失去的童年。

DZZ

网友:
Win7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看着身边的同学换上了华丽的Win7,自己也蠢蠢欲动,更大部分人担忧的一样,换系统就怕兼容问题,搞不好就是一番瞎折腾,事实上我也没少折腾,现在就把我的经历记录于此。

不可否认,相对于Win XP来看,Win7外观确实华丽了不少,功能也新增了一些,但是,对硬件的要求也高了,1G内存以及以下的电脑,个人觉得还是慎用Win7

使用Win7也有一段时间了,CCS3.3XDS510Keil C51MDK uv3JlinkICCAVR7.0progisp 1.67usbaspQuartus II9.0MATLAB2009RaNios II9.0USB-blasterAutoCAD2004PADS5.0精简版、Vmware6等等软件使用还是正常的,其它小软件更新都比较快,在Win7上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千千静听、QQWinRAR等等工具软件。当然,也有不兼容的,比如Protel 99 SEICCAVR6.31AMSSQL2000VisualC++6.0Step7MicroWin等。有鉴于此,索性弄了个Win7&xp双系统。

安装双系统方法很多,在网上找了个据说是史上最完美Win7XP双系统安装方法,记录于此。

首先,要了解磁盘的分区,硬盘分区有三种,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逻辑分区。一个硬盘的主分区可以多个,但是扩展分区最多只能有一个,而且它是不能使用的,扩展分区必须分成逻辑分区后才可以使用。主分区是硬盘的启动分区,如果该主分区被设置成活动的主分区,那么系统从硬盘启动时,会到该主分区寻找启动信息,启动系统。这个东西,通过对一个磁盘的分区操作,就可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慎用此操作,因为重新分区会删除分区信息,相当于磁盘的格式化。

网友:
上图可以看到,系统有三个主分区,一个扩展分区分成了两个逻辑分区。主分区1C盘安装了Win7系统,主分区2F盘安装了WinXP系统,当前活动分区是分区1C盘,系统启动的时候会去分区1C盘寻找启动信息。

事实上,当某个主分区设置成活动后,系统启动后它会被默认设置为C盘,要知道它实际上是分区1还是分区2,可以进入磁盘管理系统查看,默认其排列顺序不是按照盘符来排的,是按照分区顺序来排的。在磁盘管理里,可以对磁盘进行分区操作,设置活动主分区等。

网友:
当然,也可以在WinPE系统下操作,WinPE一般是用来维护系统的,比如系统崩溃后,通过带有WinPE系统的光盘来启动系统进行磁盘分区、安装系统等诸多操作。下图是WinPE下的磁盘管理,一个磁盘管理大师:

一个是磁盘管理,类似于WinXPWin7下的磁盘管理,需要WinPE软件、驱动支持:

网友:
还有要用到的一个操作就是设置某个主分区为活动分区,下面是在Win7系统下打开磁盘管理工具,当前的活动分区是CWin7,右击FWinXP,我们就可以把该主分区标记活动分区,设置成功后,下次系统启动是就会到WinXP盘上寻找系统启动信息,设置后会有警告提示,如果你的F盘尚未安装操作系统,慎用此操作,否则系统会启动失败,它不会去搜寻其它盘上的启动信息,误操作的解决方法是:用WinPE来设置正确的活动分区:

网友:
说到这里,有经验的人肯定已经看出点眉目了,没错,我们就是要在两个不同的主分区上安装Win7XP,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主分区来启动相应的系统,有经验的人肯定又会看出漏洞,这样设置不是很麻烦,还不如直接从WinXPWin7光盘升级,启动界面直接选择不同的Windows版本。

Bingo,我们下面就要做到上面说的效果,而且这种安装方法有个好处,就是Win7XP是完全隔离的,因为他们安装到了不同的主分区,没有文件的相互联系。网上号称史上最完美,也是有理由滴。

下面说一下安装步骤:

一、一、      把磁盘分成至少两个主分区,其它爱咋滴咋滴,这两个主分区是用来安装Win7XP的,已经符合要求就跳过此步。

二、二、      若不是重新分区,请备份好主分区1、主分区2的数据。

三三、      放入Win7系统碟,在主分区1上安装Win7系统,最简单莫过于放个GHOST系统盘,放进去后傻瓜式安装,泡杯茶逛逛,回来系统就装好了。

四、四、      进入Win7系统,把主分区2设置成活动分区,重启后在该分区上安装WinXP系统。

五、五、      进入WinXP,检查系统安装是否正确,然后设置Win7所在的主分区1为活动分区,重启系统。

网友:
一、      其实,如果你会用GOHST,进入WinPE或者直接用GHOST,把Win7WinXP直接还原到相应的两个分区,可以方便一点。

前两次我们都可以看到,系统启动的时候,没有菜单给我们选择进入Win7还是WinXP系统,下面我们就要建立那样的选择项。启动后进入Win7,打开WinXP所在盘,在文件夹选项里设置显示系统文件:

网友:
设置后,我们可以看到WinXP下的一些启动信息文件:

把将WinXP盘根目录下面的ntldrNTDETECT.COMboot.inibootfont.binAUTOEXEC.BATCONFIG.SYSMSDOS.SYSIO.SYS八个文件,拷贝到Win7所在的C盘根目录下。pagefile.sys是系统的 页面文件,没必要拷过去。

网友:
打开运行,在运行里面运行如下命令:

bcdedit /create {ntldr} /d "Windows XP"

bcdedit /set  {ntldr} device partition=C:

bcdedit /set  {ntldr} path \ntldr

bcdedit /displayorder {ntldr} /addlast

注意命令行的空格,最好直接复制粘贴过去,cmd提示操作成功后,重启系统,就可以看到如下画面啦,至此,Win7&XP 双系统安装完毕:

此方法是把WinXP的启动信息增加到Win7里面,反过来也行,怎么弄,可以到网上找找资料。

参考信息:

http://dx-www.ylmf.net/read.php?tid=1516026

http://www.ylmf.net/read.php?tid=1371359&fpage=0&page=1

http://www.ylmf.net/read.php?tid=1322482

网友:
:L 原来这个版块有发帖限制的啊,真累。
童年时光可以流逝,童真却或多或少要保留一点,预祝老儿童们儿童节快乐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帖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限制?

提示不能超过10000字节,莫非是夜禁?

网友C:
WIN7真的比VISTA好用么?我原来用VISTA就是软件兼容性不好所以换成X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真的比VISTA好用么?我原来用VISTA就是软件兼容性不好所以换成XP了

Vista我在自己的电脑上没有装过,骂声太多了,Win7口碑好点。;P

XP微软好像已经停止更新了,下来软件都应该会转向Win7的吧?!

网友:
WIN7挺优秀的,XP没发与它比,但是我用WIN7时好多软件安装会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盗版的缘故

网友D:
感谢分享,我这里一直用linux+vmware(win7),已经彻底放弃xp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真的比VISTA好用么?我原来用VISTA就是软件兼容性不好所以换成XP了

不要相信Vista。。。

网友E:
好像xp还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我这里一直用linux+vmware(win7),已经彻底放弃xp了,呵呵。

看你是准备彻底放弃window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xp还在更新

哦,我装了xp,很少进去,

网友:
楼主懂的东西很多。学习、、

网友:
这么强大啊,太厉害了,顶了啊

网友:
其实像protell  还有visualc++6.0在win7上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标记,以后肯定有用

网友:
前几天还被WIN7折腾了一个礼拜,软件冲突,至今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