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一秒以上的程序?

楼主:
请问大家当用modelsim或quartus自带的工具仿真时 若要仿真10S或者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仿真不出来?  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
在quartus中end time设置基本上超过ms级就要等很长时间了 更何况是s级的
有没有更好的仿真秒级的方法呀?

网友:
先用小参数仿真

再实际跑,用数字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别告诉我你没有上面仪器

网友:
在quartus里头 有一个后期signaltap 仿真工具。你可以利用该仿真工具对特定信号调试。不过就是数据流很少很少。

modelsim可以仿真10s的,本来就需要很多时间的。
我一个同学以前在linux环境下仿真超过一天时间。
你可以设定波形采集要求,这样对数据量少点,否则你的硬盘嘎嘎爆掉。
用系统监视命令。
不是看波形文件,那个会让你电脑卡死的。

网友:
我觉得是你程序写的问题

把代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