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自己画,希望前辈看看有什么硬伤

楼主:
以前没画过,今天终于完成了,知道问这个问题有点费前辈们的眼睛,但我只知道走线要垂直交叉一个原则,其它的一顿瞎摆,自我感觉很乱.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网友A:
1. 电源线和地线 没有加粗
2. 两层走线都有水平与垂直方向走线 不大好
3. 板子太大了 没有充分利用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源线和地线 没有加粗
2. 两层走线都有水平与垂直方向走线 不大好
3. 板子太大了 没有充分利用空间

前辈我原来是10mil宽的线,地线我换20mil,线就变绿色了,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源线和地线 没有加粗
2. 两层走线都有水平与垂直方向走线 不大好
3. 板子太大了 没有充分利用空间

原来是布线宽度规则没有改,感谢前辈的建议,改了宽度直接覆盖就哦了,我改的宽度是数据线路的2倍,20mil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源线和地线 没有加粗
2. 两层走线都有水平与垂直方向走线 不大好
3. 板子太大了 没有充分利用空间

都有水平垂直走线时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最好不是应该互相垂直的么.?

网友B:
觉得板子还是要画得紧凑点,电容不知道保护那一部分的,离其他元件太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走线规则设置的最大应该小于20mil
一般是10mil
应该在pcb--rule中去修改
就不变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板子还是要画得紧凑点,电容不知道保护那一部分的,离其他元件太远了

哦,前辈看看我的原理图吧,貌似问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走线规则设置的最大应该小于20mil
一般是10mil
应该在pcb--rule中去修改
就不变绿了
哦,呵呵,我就是这么解决地,谢谢啦.

网友E:
兄弟  你的板子表面看还算规整 但有明显的两处问题
1、器件摆放不紧密,要知道,制版是按平方毫米计费的,你空余的地方那么多,很浪费钱财
2、走线不专业  正面红线,背面蓝线,正面横,背面竖,这样才会避免冲突,你看你的图,红线绕那么长一段,电阻大。

网友E:
有必要的话使用过孔也是可以的啊,你一个也没用

网友F:
板子可以再缩小三分之一。
这个板子很简单。先补正面。保证连线尽量短。剩下的线布反面。
无所谓 正面横,背面竖
重点在布局,
这个板子加几条飞线,单层就可以。

网友:
我也觉得关键在布局,布局好了线就好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的板子表面看还算规整 但有明显的两处问题
1、器件摆放不紧密,要知道,制版是按平方毫米计费的,你空余的地方那么多,很浪费钱财
2、走线不专业  正面红线,背面蓝线,正面横,背面竖,这样才会避免冲突, ...

谢谢前辈指点!正在反思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必要的话使用过孔也是可以的啊,你一个也没用

汗,忘掉了....2年前学过,都就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可以再缩小三分之一。
这个板子很简单。先补正面。保证连线尽量短。剩下的线布反面。
无所谓 正面横,背面竖
重点在布局,
这个板子加几条飞线,单层就可以。

哦,谢谢前辈指点,这个老练也这么说过 ,但是当时我想加飞线的话,会影响成绩,这个是要给老师看的...然后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