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high performance IP 出错

楼主:
做一个项目,要用到DDR2这个IP CORE,在SOPC中,可以顺利的生成SOPC系统,但就是在Q2的整个工程的编译中出现下面的错误,还望大伙儿能帮忙看一下,支个招。。。。,小弟谢过。。。。。
Error: Output port DATAOUT of DDIO_OUT primitive "ts_ethernet_bridge:u_bridge|sopc_system:u_sopc|altmemddr_0:the_altmemddr_0|altmemddr_0_controller_phy:altmemddr_0_controller_phy_inst|altmemddr_0_phy:alt_mem_phy_inst|altmemddr_0_phy_alt_mem_phy:altmemddr_0_phy_alt_mem_phy_inst|altmemddr_0_phy_alt_mem_phy_clk_reset:clk|altddio_bidir:DDR_CLK_OUT[0].ddr_clk_out_p|ddio_bidir_cmg:auto_generated|ddio_outa[0]" must drive input port I of an I/O OBUF primitive

网友:
输出端口没有驱动IO OBUF 端口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单独发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发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吧

当时时由于IP的引脚定义错了,把一个引脚的输入 连接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