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一个电源模块,自身的+-5V输出问题

楼主:
一个电源模块,自身+—5V输出不稳,特别是不对称,请问这个电源模块可能啥原因?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就凭这点还不能说明一定是电源的问题,要知道电源模块的指标(有电路图最好)及用电的情况才好初步判断。首先是用电器有没过载,或有的电源在设计上考虑用电器的±电流就是基本对称的,过于偏在一边它就不能正常供电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个。

还是换一个把,电源模块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元器件的,而且你那还是不稳定。

网友:
特别是不对称是什么情况?误差比较大?

网友:
楼主应该给出模块的资料。

网友:
这个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