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工程师在线:PCB领域相关问题,可在此提问

楼主:
各位同行请在这里跟帖提问、交流。

EEWORLD在这里期待与你讨论。

欢迎大家多多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帮助坛子里的朋友回答问题~~

网友:
工程师简介
---------------------------------------------------------------------------------------------------------------
网名:riverpeak(人品)     riverpeak的帖子

专长:PCB设计

经验:本人不爱研究Protel,所以看到Protel相关的帖子我一般绕行。
          玩过CADSTAR,CR5000, POWERPCB, EAGLE, allegro,EN 和WG也有过接触。
----------------------------------------------------------------------------------------------------------------------------------------------------

网名:tx_xy             tx_xy的帖子

专长:与riverpeak刚好互补,
“大家在使用 Protel 系列软件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以回复的形式贴出来,大家一起探讨”

---------------------------------------------------------------------------------------------------------------

网友:
这真的是一个好地方,以后得经常逛逛,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新手,问两个很白的问题:
1.我用的是AD08summer,我用软件的自动布局功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采用群组式布局的时候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当采用统计式布局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a,如果不选择automatic PCB Update,则软件显示已经自动布局完成,但是PCB却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操作;b,如果选择了automatic PCB Update,虽然完成后PCB文件有变化,但是却有很多元器件漏在了禁止布线区以外。。。,采用群组式布局时没有这些问题。
2.PCB rules里面的room definition的room是指什么,是指布局完成后所有的元器件都一定会在这个room里吗?。。。可是问题是貌似结果不是这样。。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
新手,有问题请教一下

在PADS2007中,1、如何修改元器件引脚焊盘的参数值(或在引脚添加到备注)?
2、如何将无器件的坐标导出到EXCEL表格中!求详细操作步骤,谢谢 !

网友:
我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画过板。。。。。画的板没有打过板。。。。。

网友:
问题2:关于room的解释和使用。
altium的pcb的规则设计中,我个人感觉room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规则。
我画板子时,最常使用 room的情形是,画一个bga封装的片子,比如18*18的F324封装。除了最外面一圈和最外面第二圈的焊盘可以在焊接面走线外,其余一般都是要通过过孔从别的层引出,这个时候,如果要求所有的走线之间的间距保持一致的话,那内圈通过过孔的走线很可能比外圈引出的线要细,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定义一个room,把内圈引线所在的区域单独圈出来,然后对这个room进行规则设置,设置其走线宽度、走线间距等。
当然,在设置room规则的时候,也可以定义该room中包含哪些元器件,这样都是可以的。具体可以参考altium的帮助文档。
而具体设置规则的手段,一般都是通过Query Helper 来进行。

网友:
问题1:没有使用过自动布局的功能,所以没法给更多的帮助,sorry!

网友:
求助IBIS模型转DML有WARNING,转换不成功

出现类似这样的warning
WARNING - Model '3p3_rio_nstatus': TYP VI curves cannot drive through Vmeas=1.5675V
          given load Rref=1e+007 Ohms to Vref=0V

下面是IBIS模型地址:
http://www.altera.com.cn/downloa ... /ibs-ibis_index.jsp
我想转一个cyclone3的 3c120f484做差分信号的仿真
我工具是Allegro16.2
但是转换出错 生成不了dml模型。

谢谢!!!

网友:
好地方,以后经常过来看看

网友:
99se 设计软件

请楼主给我99se视频教程,weiwoabc@163.com.谢谢

网友:
数码管的封装是什么样的,要怎么画呢

网友:
怎么这个帖子人气这么低啊?应该是很有人气的帖子啊

网友:
新人报道。。多多关照

网友:
自动布线就是不好设计,有没有这方面的指导和介绍啊,还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个好地方啊,谢谢了

网友:
好地方,以后常来看看。

网友:
用哪种牌子的激光复印机打印在透明纸上效果最好

网友:
阻焊绿油的使用方法

想问下要怎样才能把阻焊绿油做的好,做的美,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