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下面的电路啊

楼主:
Y1为超声波探头
去掉D3
Y1两端的电压为15v方便
没有去掉时
Y1在示波器上显示没有信号

怎么回事:L

网友:
探头是传感器、探测器的俗称,扮演信号源的角色。

这电路明显是驱动级,该超声波器件是输出执行器,请先解析它的换能原理再作分析。

网友:
借LZ宝地,顺便问问,IRF5305的D,S接线颠倒了,能不能正常使用?记得以前有位朋友说可以,但俺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
超声波探头 是容性器件

驱动电压为50 Vpp

网友:
最大承受Vpp 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