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可以帮我写下这个汇编程序流程,,十万火急

楼主:
冰天雪地吃饭不下

网友:
这个汇编程序是和我单行键盘对应一套的

哪个帮我修改下,,写个新程序出来,,让这个新程序可以在单行  ,,,双行使用起来没有任何区别,,哪个高人帮忙下

网友:
初步解决方案

分析:你所讲的双行同单行一样,我的理解是所显示的结果同时发送到二块显示屏上。由图可见共阳数码管1由P1.0 - P1.4 驱动,数码管2由 P1.5 - P1.6 驱动。即只要成对连接就可以同步显示。

硬件解决:将输出S1 - S5 同 S6 - S10 成对连接。其中一组三极管可以取消,输出功率够得话。

软件解决:思路同上

         MAIN:
 MOV SP, #68H  ;堆栈指针为68H~7FH
 MOV PSW, #00H  ;选择通用寄存器0
                         ;7:CY=进位标志
    ;6:AC=辅助进位标志
    ;5:F0=标志为0
    ;4,3:RS1,RS0=通用寄存器0,1,2,3
    ;2,=OV溢出标志
    ;1,F0=标志位1
    ;0,P=奇偶标志
;--------SHIYAN
 MOV SCON, #01110000B
 MOV PCON, #10000000B
;--------------------------------- 20H ~ 0B0H RAM clear
 MOV P1,#0
 CLR P3.2   ------->
 CLR P3.3   -------> 初始复位。
 ANL P3,#11110011B
 MOV R0, #20H
 MOV R1, #0C0H    ;全清

 DSP1: SETB P1.0         ;点亮D4
 SETB P1.5                    ;    ----->成对点亮
 JMP DSPPNL
DSP2: SETB P1.1         ;点亮D3
 SETB P1.6
 JMP DSPPNL
DSP3: SETB P1.2         ;点亮D2
 SETB P1.7
 JMP DSPPNL
DSP4: SETB P1.3         ;点亮D1
 SETB P3.2
 JMP DSPPNL
DSP5: SETB P1.4         ;点亮D5
 SETB P3.3
 JMP DSPPNL0

修改后的包文件:

补充: 单行同双行的发光二级管在定义上有所不同,增加了 RPM  %   LC  。P0 的点亮条件无法相通。

一点拙见,如有谬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Lostsun高人可以帮我不?/我在深圳下岗4次,,十万火急.....我邮箱puyiyue1980@126.com

网友:
真的着急

网友:
把我最新找的图片上来

网友:
十万火急,,,又上了两张图,,希望高人帮忙

十万火急,,,又上了两张图,,希望高人帮忙

网友:
根据你的说明书要求,2个4位LED屏显示的是不同的参数。以上的方案不能解决问题。我需要解读你的程序。需要时间汇编丢了很久。

网友:
另外根据你的图纸分析,不同类容输出需要不同的通讯指令支持,所以你要提供变频装置与你这个面板通讯的协议。这样才可以。

网友:
Lostsun你邮箱是多少>??可以帮忙搞下不??真的很着急

网友:
朋友其实我资料都发你了,,,你可以帮我搞定下不??做不要出来就只有走人重新找工作了

网友:
其实程序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就只要修改几个小地方,,我读程序能力弱..没办法

网友:
任务什么的都在这个话题里面,,哪个帮忙做下,,做不出来失业了

网友:
高人帮忙下可以不

网友:
辛昕TX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Lostsun  一粒金砂
朋友,,,B12还可以继续升华不??

辛昕高人可以告诉我你邮箱以后帮我下不??我
湖南失业1次,,深圳4次,,迫不得已才这样

网友:
Lostsun 一粒金砂
朋友,,,B12还可以继续升华不??

辛昕高人可以告诉我你邮箱以后帮我下不??我

网友:
我也在深圳,HI

网友:
jxb01033016可以帮我下不??告诉我你油箱..我是没点办法的了

网友:
jxb01033016我技术方面弱点,,英文还好,,以后要是有忙可以相互帮助..帮我这个汇编好不

网友:
哪个继续帮忙下,,现在上升为B12版本,,但是SET按键不能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难受

网友:
哪个继续帮忙下,,现在上升为B12版本,,但是SET按键不能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难受

现在就是下行闪烁的问题不能解决,,哪个高人知道如何解决说下

网友:
现在就差个SET按键闪烁的问题 ...哪个高人知道说下如何解决??真的着急,,,两个帖子是关联在一起的

网友:
熬个夜,相信你自己!不行,就熬2夜。呵呵

网友:
我在下面还发了个帖子,,,哪个有兴趣帮我下吧,,我实在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