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6的PCB文件放入protel2004就出现这样的警示

楼主:
如图,原理图可以打开,但是PCB就出这个东西

网友A:
版本低,用ad6打开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低,用ad6打开不就成了

但是现在出了个严重的问题,做板子的地方都用99SE,我是用AD6画的,他们打不开,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B:
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吧~

哦,我存为3.0file后,用protel2004可以打开了,但是焊盘貌似变了颜色。。。有妨碍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盘颜色变化应该问题不大吧,不过有转换之后出问题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颜色变化应该问题不大吧,不过有转换之后出问题的案例~
哦,谢谢.准备送去花100大洋以身试法....

网友:
我一般从AD6转换为4.0版本的PCB,就是99SE的版本。
我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两个情况,其它的还不清楚:
1、异形焊盘孔会发生变化,全部变成圆孔。
2、在AD6里铺铜不能用第一种铺铜方式(实体铺),要用后面那两种,要不然到了99SE里只能看到一个边框,而不见铺铜。
一般我用第二种方式,就是栅格式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的指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