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据地址要从0x0a000002开始,这个地址是根据什么定的?

楼主:
ARM采用总线方式控制1602液晶
命令字地址和数据地址的起始地址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cmd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0) //nGCS5的地址是从0x0a00,0000开始的
#define data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2)

第一个我明白,但是为什么数据地址要从0x0a000002开始,这个地址是根据什么定的?

原理图: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p_cmd=(char *)0x40000000; //the LCD command
p_wdr=(char *)0x40100000; //the LCD data
原理图跟这个配置如何对应呢
0x40000000是连接的bank的起始地址

网友:
这个要结合 液晶控制器手册
看看命令地址和数据地址是什么定义的

网友:
是的,就是使地址线的输出与液晶控制线上的电平对应

网友:
不同的连法地址偏移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