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让系统没有控制台的情况下 启动shell.

楼主:
我换个问法:
现在我的板子使用串口作为板子的consol(控制台), 现在我在编译驱动的时候 将 系统的控制台去掉了. 现在的情况是, 系统启动之后, 由于没有控制台, 进不去shell. 我就没法控制linux..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这样, 我就可以telnet 到板子. 板子的控制台串口也就解放了.

网友: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telnet也需要控制台

网友:
没console是可怕的
把你的程序前台运行

网友:
我现在 阻隔在哪里了吧.

我启动内核之后, 引导init, 执行 自启动 rc (我就卡在这里了. ) 本来正常下一步就应该启动shell.
现在好像是没有控制台 就没启动shell. 所以当我telnet到主机的时候, 就是空空如野.

网友:
敲回车没?

网友:
我想要的效果就是 , 将ARM7的 作为控制用的 串口0解放出来, 我作为编程用. 然后我想用网口telnet控制板子
系统是 uclinux

网友:
启动命令中console=null
这样启动的时候啥也看不到了。

网友:
u-boot参数。

网友:
# Booting image at 0c500000 ...
Image Name: uClinux_www.itsn.cn
Created: 2010-05-28 6:11:57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957576 Bytes = 935.1 kB
Load Address: 0c008000
Entry Point: 0c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网友:
inittab中不要加 ttys0 作为串口终端。

网友:
这些 是我的启动参数.

网友:
有的是/etc/rc.d/rcS

网友:
我设置的是null 控制台. 这样 他启动起来 只执行到 rc 这一步 不启动shell.

网友:
如果是这个也去掉串口
内核的console一定要有。

网友:
内核的consol 不设置到串口上, 还有其他可以设置么?

网友:
可以设置到网口 修改uboot
调试对网口的支持,有个大牛做过,我没做过
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网口出
你修改过uboot后调试信息可以一直从网口出
重新烧一下uboot.bin就行了

网友:
内核启动后 shell 信息也从网口出来吗?
系统起来之后的 信息.

网友:
应该包括uboot的信息

网友:
网络版的u-boot,貌似悬,你得自己改吧。官网应该没支持。

网友:
u-boot代码,好几年没看了。以前的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不知道。

网友:
uboot有tftp,tftp就是基于udp

网友:
但这和网络控制台上两码事。

网友:
uboot如果支持udp,那么不就可以把原来发到console的数据打包转发到网口吗

网友:
u-boot结构很好,这种改动理论上没问题,但得对网络和u-boot非常熟悉才行
工作量一般,但对u-boot得相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