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程序,急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我是想这样写的,定时器定时2MS,中断标志一个变量之后,启动ADC转换,把转换到的数据发用串口发送出去。。
这样算的话,采样大约是:400HZ。
采用外部基准电压。。。AVCC=5V
/*****************************
2010 05 30 ;
功能:ADC转换,然后发送到串口去。波特率9600;
ADC采样频率为:400HZ;
精度为10位;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_CPU 4000000
#define BAUD 9600
unsigned char adc_data_l=0,adc_data_h=0,time_2ms_ok=0,AdcConCom = 0;
void USART_INIT()
{
UBRRH =(F_CPU/BAUD/16 -1)/256;
UBRRL =(F_CPU/BAUD/16 -1)%256;
UCSRB =(1< UCSRC =(1<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void adc_init()//ADC初始化;
{
DDRA =0x00;
PORTA =0x00;
//ADCSRA =0XAD;
ADCSRA=0x00;
ADMUX = 0x47; //参加电源为AVCC,ADC7单端输入;
ACSR =(1 < ADCSRA = (1< }
void T_init()//T/C0初始化;
{
TCCR0 =0x0B;//内部时钟,64分频,CTC模式;
TCNT0 =0x00;//
OCR0 =0x7C;//OCR0 = 0X7C,(124+1)/62.5KZH=2MS
TIMSK = 0x02;//使能T/CO比较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20
void timer0_ovf()
{
time_2ms_ok=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void adc_isr(void)
{
}

void USART_TX(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 & (1< UDR =data;
}
void main()
{
init_devices();
T_init();
adc_init();
USART_INIT();
while(1)
{
if(time_2ms_ok)
{
ADCSRA |=(1< //while(!(ADCSRA&(1< //while(!(ADCSRA&(1< //ADCSRA|=1< ADCSRA|=1< adc_data_l=ADCL;
adc_data_h =ADCH;
PORTC = adc_data_l;
USART_TX(adc_data_l);
USART_TX(adc_data_h);
time_2ms_ok =0;
}
}
}

//while(!(ADCSRA&(1< //while(!(ADCSRA&(1< 这一句,我加上它的时候,串口却没接收到数据。
没加上的时候,可以接收到很多数据,但是都是那几个数据。。。也不对。

网友:
我是想这样写的,定时器定时2MS,中断标志一个变量之后,启动ADC转换,把转换到的数据发用串口发送出去。。
这样算的话,采样大约是:400HZ。
采用外部基准电压。。。AVCC=5V;

//while(!(ADCSRA&(1< //while(!(ADCSRA&(1< 这一句,我加上它的时候,串口却没接收到数据。
没加上的时候,可以接收到很多数据,但是都是那几个数据。。。也不对。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
你说下哈

网友:
AD是什么型号

你说清楚啊,这样没法回答你的

网友:
/*****************************
2010 05 30
作者:
功能:ADC转换,然后发送到串口去。波特率9600;
ADC采样频率为:400HZ;
精度为10位;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F_CPU 4000000
#define BAUD 9600

unsigned char adc_data_l=0,adc_data_h=0,time_2ms_ok=0,AdcConCom = 0;

void USART_INIT()
{
UBRRH =(F_CPU/BAUD/16 -1)/256;
UBRRL =(F_CPU/BAUD/16 -1)%256;
UCSRB =(1<<RXEN)|(1<<TXEN);
UCSRC =(1<<URSEL)|(1<<UCSZ1)|(1<<UCSZ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void adc_init()//ADC初始化;
{
 DDRA =0x00;
 PORTA =0x00;
 //ADCSRA =0XAD;
 ADCSRA=0x00;
 ADMUX = 0x47; //参加电源为AVCC,ADC7单端输入;
ACSR =(1 <<ACD);
ADCSRA = (1<<ADEN)|(1<<ADIE)|(1<<ADPS2)|(1<<ADPS0);//32分频;
}

void T_init()//T/C0初始化;
{
TCCR0 =0x0B;//内部时钟,64分频,CTC模式;
TCNT0 =0x00;//
OCR0 =0x7C;//OCR0 = 0X7C,(124+1)/62.5KZH=2MS
TIMSK = 0x02;//使能T/CO比较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20
void timer0_ovf()
{
time_2ms_ok=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void adc_isr(void)
{
}

void USART_TX(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 & (1<<UDRE)));
UDR =data;
}

void main()
{
init_devices();
T_init();
adc_init();
USART_INIT();
while(1)
{
if(time_2ms_ok)
{
ADCSRA |=(1<<ADSC);//启动一次AD转换;
while(!(ADCSRA&(1<<ADIF)));//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SRA&(1<<ADIF)));//等待转换完成
 //ADCSRA|=1<<ADIF;//必须手动清除标志位
ADCSRA|=1<<ADIF;//必须手动清除标志位
adc_data_l=ADCL;
adc_data_h =ADCH;
PORTC = adc_data_l;
USART_TX(adc_data_l);
USART_TX(adc_data_h);
time_2ms_ok =0;

}

}

}

接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