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装名字axial4.dra axial5.dra axial3.dra 什么区别啊

楼主:
EEWORLD合作qq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焊盘间距吧

网友:
产品做的太小了,没有地方给JTAG留连接器。
我就只在板边引出了几个焊盘,然后焊几根线到JTAG下载线,很麻烦。
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种测试用的弹簧针,可以直接压在板上,烧完提起来的那咱东西
前面曾经打听过那种烧录器要几千元一个?成本太高了
QFN的

网友:
有这种弹簧针
叫做测试针
我的也是这么做的,用测试针压上去,

网友:
哦,那是不是得再做一个PCB夹具,把这些焊上去,
不过好像得用手按着
我再想能不能做个像烧录器似的东西,卡进去就不用管了!

网友:
测试针固定在有机玻璃盖子上,盖子下面有个铁皮边框,套在电路板外面

做个形状合适的东西,能把电路板放在里面不摇动就行了
然后找个位置,安装测试针

网友:
测试针不用PCB,用有机玻璃?

网友:
有机玻璃做支架,测试针自己找个合适的位置装上,用热熔胶粘好
下面一个框,固定电路板,上面一块有机玻璃板,装好测试针
手工操作
我这边测试针用完了,就用铜丝演示一下吧
搞个塑料盒子放进板子,看好位置,手钻打孔,放好针,最后板子一放进去,不就自动对准了吗?
比1.27多一点
用合金钻头就行了
那种PCB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