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S Power Dissipation (TA = 70°C) =1.8W这个说明该电源芯片工作时的功耗吗?

楼主:
RMS Power Dissipation (TA = 70°C) =1.8W
这个说明该电源芯片工作时的功耗吗?
它和芯片输出能力有关系吗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fpga linux 嵌入1(63762526) 群主:wangkj

网友:
此处的RMS是什么意思呢?还是均方根么?
哪功耗的均方根怎么个算法?

网友:
先平方
在除以时间
在开放
DCDC输出3.3V,负载端3V左右,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
把电流乘以电压后平方?

网友:
这个说明是电路损耗过大,还是电源输出能力不够呢

网友:
你自己的负载功耗不知道么?

网友:
你大概估算一个就成了,或者你直接测测负载电流

网友:
负载电流怎么测好

网友:
我曾经用万用表直接测滴

网友:
不可能吧
那样系统能工作??

网友:
关键看你负载怎样了,电流大概多大

网友:
50到300ma不等
有几路负载的

网友:
每一路单独测不行么?

网友:
电源芯片不热能说明电路没有超载吗?
有时要同时工作的
单独一起都可以测吧

网友:
加起来不就是总的了吗
你不是怕万用表量程不行吗
不能凭烫不烫来判断吧,超得不多也不会怎么烫吧,还跟电源的自身损耗有关,有的损耗大的正常范围内也发热不少吧。

网友:
我一开始发的应该是这个芯片的工作损耗吧
是不是呢,1.8W

网友:
The RMS value of power
is not the equivalent heating power and, in fact, it doesn’t represent any
useful physical quantity.
在一篇文章上看到滴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term “RMS power” is (mis)used in the consumer audio
industry. In that context, it means the average power when reproducing a single
tone, but it’s not actually the RMS value of the power.

The RMS and average values of nearly all waveforms
are different. A notable exception is a steady DC waveform (of constant value),
for which the average, RMS, and peak values are all the same.

按最后一个说,你的应该是DC输出,哪就是平均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