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
请问怎么可能在正反两面都可以放置元件,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是PADS的话,用Ctrl+f可以将元器件在顶层和底层之间切换放置!

网友: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点击下元器件右键,然后用截图我看下。

网友:
你直接双击元器件
选择低层就OK了